STM8S菜鸟新建工程,编译失败

楼主: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错误提醒

错误提醒

网友:
#error cpstm8 stm8s_conf.h:27 can't open stm8s_type.h
#error cpstm8 stm8s_conf.h:28 can't open stm8s_macro.h
main.c:
The command: "cxstm8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网友:
用什么编译器

网友A:
楼主,你这是头文件没有包含吧,他提示你不能打开头文件啊,如果你的工程建立没有错误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是头文件没有包含吧,他提示你不能打开头文件啊,如果你的工程建立没有错误的话。

已解决,把stm8s_conf.h中有个语句改为“#include "stm8s.h"就可以了。新手刚入门好多细节没注意,就出现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