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传感器可以测出泄漏气体的种类?

楼主:
请问有什么传感器可以测出泄漏气体的种类?

网友:
有针对不同气体的传感器,如果泄露气体包含多种成分的话,就需要不同的传感器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太广了,要看传感器的原理了,要做到区分多种气体的传感器还没有,问问题前还是自己先查找一下资料,不是随时的丢出一个问题,让人去猜,这种问法不友好!

网友:
像现在有的燃气浓度传感器,燃气泄露感应传感器,好多都是单一种类的气体检测,没有多重检测的。。。我映像中没有。

网友:
虽然气敏传感器都有其特异性,但这种特异性无法准确区分气体的具体种类,所以楼主的想法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