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无论怎么调延时参数,数码管一直都是一个频率在动态扫描??

楼主:
(图片)

网友A:
调用多大的延时,注意你设置的是uchar型,最大只有255

网友B:
看程序应该是显示2位数码管,假如十位用P30控制,各位用P31控制吧。
while(1)
{
    P30=1;
    P31=0;
    P1=tab[2];
    yanshi(10); //一般用delay表示,当然习惯问题

    P30=0;
    P31=1;
    P1=tab[4];
    yanshi(10);//延时不够就加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用多大的延时,注意你设置的是uchar型,最大只有255

多谢  我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程序应该是显示2位数码管,假如十位用P30控制,各位用P31控制吧。
while(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