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 TMS570LS0432程序的问题

楼主:
通过HALCoGen配置后,使用CCS写程序。不管我程序怎么改,程序运行时,进入debug,所有事先定义的变量的值(这里我定义的a=0,b=1,主程序里让a=b)都会变成0xBAD0BAD0,这是为什么?我使用的是TMS57004LaunchPad开发板。只有当按下暂停键时,定义的变量的值是正常的。这里附上了我的工程文件,谢谢各位解答!

我的程序

网友:
不知道是我的CCS的问题还是我的LaunchPad有问题,各位下载了的朋友们也会出现我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主程序是在文件夹TMS570LS04x/source里面的sys_main.c

网友A:
程序在跑的时候是不能查看变量值的。

网友B:
楼主 ,你用ccs多久了?习惯用什么片子在线调试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用ccs多久了?习惯用什么片子在线调试的啊?

我是初学者,以前用过28027,是可以在跑程序的时候查看变量的,但是Hercules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在跑的时候是不能查看变量值的。

Hercules系列的不可以吗?我以前使用28027的时候可以查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用ccs多久了?习惯用什么片子在线调试的啊?

现在使用TMS570LS0432做一个电池管理,配合BQ76PL455芯片。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我只能在暂停debug的时候看到采集的数据,否则一直显示BA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