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4412开发板学习之win8下基础软件的安装和学习

楼主:
基于迅为4412开发板:
一、超级终端的安装和使用
1 关闭 win8 的自动更新
如果用户使用的 PC 机没有串口,就需要用到 USB转串口驱动。我们给用户配套的硬件是
PL 2303, 提供的驱动也是 PL2303。 如果用户使用其它的设备, 那么所需要的驱动就不一样了。
本来驱动安装后直接使用,但是在 win8 下有自动更新,默认自动更新的,它会更新到最
新的版本,最新的版本反而不能够使用,这里建议先关闭 win8 的自动更新功能。
如下图,进入 win8 的“系统”界面,点击“window更新”。

如下图,更改设置。

如下图所示,先把自动更新全部关掉,可以等我们的 USB转串口驱动装好,测试完毕再打
开。
如下图,单击“确定”,设置完毕。

2 安装 USB 转串口驱动 Pl2303
Win8 usb转串口驱动和 win7 的驱动放在网盘同一位置,如下图所示。

下载如上图所示对应的驱动,安装方法参考 win7
安装完之后,如下图,PC 机接上 USB转串口模块,进入 win8 的设备管理器,会出现无
法识别的“黄色感叹号”。

右键上面,如下图进入驱动设置,单击“更新驱动程序…”

如下图,单击红色框部分

如下图所示,选择红色框,单击“下一步”。
如下图,可以看到系统给安装了多个驱动,如下图所示选择红色框中的低版本驱动。

如下图所示,单击“下一步”。

如下图,重启计算机,驱动安装完毕。

3 超级终端的安装
Win8 下的超级终端安装比较简单,和 win7 下使用的是同一个。
将软件下载之后,如下图,开始安装。

如上图,可以使用中文版本,单击“确定”。

如下图,选择安装位置。单击“下一步”。

如下图,添加到 windows 的“开始”菜单中。单击“下一步”。
如下图,选择创建桌面快捷方式。单击“下一步”。

如下图所示,单击“安装”。

如下图,单击按钮“结束”。

4 其它库的安装
win8 下,超级终端在安装的时候可能需要安装其它的微软的各种库文件,这个没有关
系,只要根据提示挨个安装即可。
如下图所示,提示安装.net2.0”和“.net3.0”,安装完库之后再安装超级终端。需要安
装的库,在实际情况下和用户的 win8 系统有关系,下图仅供参考。如果需要安装其它的库,
可以使用软件管家搜索下载安装,这里不再赘述。

二、 win8下安装虚拟机以及Ubuntu12.04.2等软件
win8 下,虚拟机和 Ubuntu 的安装方法和在 win7 下一样。
这里需要特别提醒一下的地方是,在 win8 下面的用户,如果装了 360 之类的软件,在开
虚拟机 Ubuntu 的时候会弹出如下界面。这里需要选择“不关闭”,如果嫌烦可以百度一下将这一项设置为不提示。

另外,其它软件弹出时候也不能关闭 64 位虚拟化!
win8下的cmd.exe程序
在后面烧写系统镜像的时候,需要用到 win8 自带 cmd.exe
提供的 cmd.exe 是, 在 win8 cmd.exe 不容易那么容易找到, 下面简单介绍如何在 win8下找到“cmd.exe”。
如下图进入 C 盘。搜索“cmd.exe,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搜索到cmd.exe”。

进入 cmd.exe 程序的目录中。

cmd.exe 程序拷贝到烧写的文件夹中,该文件夹为光盘中的“USB_fastboot_tool”文
件夹。

网友:
分享的儿很详细,跟帖,

网友:
好内容啊,多谢分享

网友:
多谢大神分享,小白学习了

网友:
小白学习,多谢大神分享

网友:
看过帖子,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