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的可使启动电机启动的最低条件

楼主:
铅酸电池的可使启动电机启动的最低条件

抱歉了!我是菜鸟。本着虚心求教的态度,向各位大神请教。
可能以下的问题描述都不太清楚,请见谅了!

问题是这样的。
1.
在汽车上有50Ah的蓄电池。
2.启动电机的功率是1000W
3.有一个常待机的控制器,待机电流5mA

我想知道,如果这辆车一致不使用。
1.多久之后,这辆车就犹豫蓄电池亏电而不能启动了?
2.
再请教下,计算的过程和原理说明。

谢谢大家了!谢谢!

网友A:
启动用的铅酸电池的结构决定了它的自放电很大, 一般自放电率在万分之几, 通常充满电之后三五个月就基本没电了. 要打火, 至少要有一半电量, 那可能放一个多月就没法打火了, 最多两三个月.
以万分之三计, 50AH的电池自放电电流为15mA, 比你那5mA还要大

网友B:
蓄电池理论上短路电流是最大电流,与电池内阻有关
但实际上,负载功率决定了电池的放电电流,没有固定值的,电池厂商都有推荐放电电流。

对于单节12V的铅酸蓄电池,一般最低不要低于10.5V,10.5v 是电瓶的最低放电电压,也就是欠压值。
放电低于这个值越远,电池越难恢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启动用的铅酸电池的结构决定了它的自放电很大, 一般自放电率在万分之几, 通常充满电之后三五个月就基本没电 ...

50Ah的一般电量就是25Ah=25000mAh。按照自放电15mA+控制器5mA=20mA的电流来计算。
25000/20=1250h=52.1D=1.74M。 也就是说1.5~2月,就不能启动了。是这个意思吗?

另外,发动机内阻(冬天的机油粘度>夏天)也会影响启动电机的功率-->影响电流的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蓄电池理论上短路电流是最大电流,与电池内阻有关
但实际上,负载功率决定了电池的放电电流,没有固定值的 ...

那经历多久的放电后,蓄电池电压会下降到10.5V呢?怎么计算?

版主,你的logo是个摩托啊!
其实我还想问,如果是摩托车。
蓄电池的容量一般为6Ah,这个情况下多久以后就启动不了了?

网友:

抱歉了!我是菜鸟。本着虚心求教的态度,向各位大神请教。
可能以下的问题描述都不太清楚,请见谅了!

问题是这样的。
1.在摩托车有6Ah的蓄电池。
2.启动电机的功率是一般是多少?200W?
3.有一个常待机的控制器,待机电流5mA。

我想知道,如果这辆车一直不使用。
1.多久之后,这辆车就犹豫蓄电池亏电而不能启动了?
2.
再请教下,计算的过程和原理说明。

以上的条件可能不全面,各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经验来补充。

谢谢大家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Ah的一般电量就是25Ah=25000mAh。按照自放电15mA+控制器5mA=20mA的电流来计算。
25000/20=1250h=52.1D ...

不少汽车停上一个月就比较难一次打火成功了, 有的电池有点点问题的甚至干脆就打不上. 还好很少有汽车会停上一个月不开的.
冬天难起动的原因很多, 除了机油粘度增加, 还有电池"活力"下降, 进气温度太低(柴油机)

网友:
另外, 启动机工作时电池两端的电压瞬间拉低到七八伏, 加上接触器触点压降和线路压降, 启动电机上的电压也就三四伏. 实际上电池开路电压低于12V的话, 内阻比较大了, 基本不可能打着火了

网友:
多加法拉电容,就容易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经历多久的放电后,蓄电池电压会下降到10.5V呢?怎么计算?

版主,你的logo是个摩托啊!
其实我还 ...

12V电池充满应该在14-14.5V
蓄电池的容量6Ah好像很少,电压会下降到10.5V,要看放电的速率了,即多大电流放电
放电到10.5V基本还剩容量百分之3 到5之间,到完全没有容量会发生不可逆转的损坏。

网友:
启动电机的功率可以去查电机铭牌,上面有标注。根据工作电压和功率,可以计算出启动电机的工作电流,但其启动瞬态电流会是工作电流的数倍,这是电机的特性,所有电机均如此。至于蓄电池电量不足导致无法驱动启动电机的现象无法简单计算,因为这涉及到电池的内阻,不同电池的差别很大,比如不同厂家不同品质的电池,不同的使用寿命、不同的保养条件等都是影响因素,只能通过测试得出相关数据,而且这个数据还是不断变化的,会随着电池的使用不断劣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经历多久的放电后,蓄电池电压会下降到10.5V呢?怎么计算?

版主,你的logo是个摩托啊!
其实我还 ...

电池厂推荐放电电流,或者参照国标,一般在0.05C~0.5C之间。
如:20AH的电池,大约为1A~10A,
按1A算,20AH电池,放电20小时,按10A电流算放电2小时
同样,6AH电池,如果按0.5c ,就是3A放电,2小时放完。
按这样可以计算一下,
或者放电到10.5V后,开始的充电,测量充电电流,电流乘于到充满的时间,也可以匡算出来

网友:
“启动电机的功率是一般是多少?200W?”
启动电机是短时间工作,瞬时功率比额定功率大得多。
而且启动电机实际消耗功率与发动机润滑状态关系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厂推荐放电电流,或者参照国标,一般在0.05C~0.5C之间。
如:20AH的电池,大约为1A~10A,
按1A算, ...

谢谢!
在不考虑蓄电池自放电的情况下。
6Ah=6000mAh,6000/5=1200h=50天
而且由于是以很小很小的电流在放电,所以还可以继续放电。

但关键的是我要大致知道,放电几天后,起动机还能带动摩托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用的铅酸电池的结构决定了它的自放电很大, 一般自放电率在万分之几, 通常充满电之后三五个月就基本没电 ...

那6Ah的摩托车启动蓄电池的自放电电流,也可以参考此方法?自放电率是1.8mA。

网友:
谢谢各位了,大致有点感觉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