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232不能设置断点,寄存器写入失败,我打赌你们都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我用IAR给MSP430F1232写程序把芯片型号和头文件改为MSP430F1232的了,在option里面设置一个device型号,然后包含对的.h头文件,一般就能正常运行
事实上,可以编译通过,可以在线仿真,可是在程序里给任何寄存器赋值都会失败,只有在线仿真的时候可以手动的通过JTAG去设置寄存器的值,然后还不能设置断点,仿真的时候停下来也看不到程序运行到了哪里

在程序里  只是设置GPIO3的工作模式(没有用到中断)  关闭了看门狗,使用内部DCO做系统时钟......其实这些都无所谓啦,因为写寄存器根本没用,没用的,我仿真的时候看了,寄存器根本就没有任何变化,一直是复位的状态

即使一句也不写,只写个while(1),也没用,看不到程序是从哪里开始运行的,因为一但复位就会自动运行,刚进入debug模式也是,如下图

如下是刚进入程序的时候debug log 栏里的提示信息,,,,

Thu May 25, 2017 11:20:59: Interface dll version 2.4.9.1
Thu May 25, 2017 11:20:59: Device : MSP430F12x2/F11x2
Thu May 25, 2017 11:20:59: External voltage : 0.0 V
Thu May 25, 2017 11:20:59: VCC voltage : 3.3 V
Thu May 25, 2017 11:21:00: Download complete.
Thu May 25, 2017 11:21:00: Loaded debugee: E:\A_softwere_PRJ\Watch\Debug\Exe\watch.d43
Thu May 25, 2017 11:21:00: Target reset
Thu May 25, 2017 11:21:00: Failed to read one or more register values (busy).

网友A:
需要关闭看门狗,工程配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关闭看门狗,工程配置有问题

我都说了,寄存器写不进去,写寄存器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关闭看门狗,工程配置有问题

寄存器写不进去,写寄存器无效

网友B:
Thu May 25, 2017 11:21:00: Failed to read one or more register values (busy).

——不是说得很明确了么,仿真的时候读取寄存器失败。
这个时候应该检查仿真器设置、芯片供电、仿真器驱动等,如果条件具备可以更换一台电脑或者重新新建一个工程文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u May 25, 2017 11:21:00: Failed to read one or more register values (busy).

——不是说得很明确 ...

msp430f149可以成功编译,没有异常但是在msp430f1232上使用就有异常

网友:
可以编译通过,可以在线仿真,不等于运行正常呀,MSP430初始化第一件事应该是处理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