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处理

楼主:
各位,把0-100ua的微弱电流,经过流压转化,电压放大到0-5V,这样的难度有多大?

网友:
那首先要看你得到的电压是多少,较真的话,微安级电流完全可以是高压的,你甚至需要做大幅衰减。

网友:
100uA电流不算很小,5V电压也不算很大。问题在于你要多高精度?精度高当然困难。对精度要求很低的话,一片普通运放即可。

网友:
若电流源的开路电动势远大于5V的话, 最简单就是一个50K电阻, 要精度就加射随器; 小于5V的话, 电阻I-V之后视精度要求加个适当的同相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