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高压驱动电源

楼主:
各位,做一个高压驱动电源,由DA输出的0-5V电压,放大到0-120V,电源功率500W,文波波系数小于10mv,频率1KHZ,难度有多大?

网友:
“由DA输出的0-5V电压,放大到0-120V,电源功率500W”
这不是电源,是功率放大器。
难度不大,但效率与常规电源相比较是相当低的。

网友A:
“文波波系数小于10mv,频率1KHZ”
这句,我看不懂。
纹波是对直流输出的电源而言,但从频率10kHz这句看楼主好像是要做一个交流输出的电源。

网友A:
把你的要求说清楚些,才好给你出主意。
另外,“高压驱动电源”的称呼就很不规范,容易引起误会。

网友B:
说清楚用途、负载。

网友C:
即然是电压放大器, 那必定对精度,线性, 稳定性有要求. 120V有用信号上叠的10mV纹波是有效值还是峰值? 有效值的话, 80dB的信噪比倒还好说, 要是峰峰值那就难办些. 另外电源纯度要求也比较高, 这么大的闭环增益, 普通运放的开环增益稍不够用, PSRR不会太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文波波系数小于10mv,频率1KHZ”
这句,我看不懂。
纹波是对直流输出的电源而言,但从频率10kHz这句看楼 ...

频率的意思是DA输出0-5V的正弦波,看功率放大器输出电压的效果,频率响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要求说清楚些,才好给你出主意。
另外,“高压驱动电源”的称呼就很不规范,容易引起误会。

我要做一个驱动器,DA输出的电压放大到120V,需要一个高压集成运放,所以这个集成运放的供电电源不是需要大于120吗,想要做这个驱动器,首先不应该做一个电源吗 ,给整个系统供电,这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是不是就是这个供电电源的设计呢?我是刚开始做,不知道这个难度如何?需要从哪做起,以后做的好的话,想发个专利。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清楚用途、负载。

用途是做一个微定位器,主要是驱动压电陶瓷,(给压电陶瓷加电压,它就有一个位移,具有压电效应),这是一个容性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即然是电压放大器, 那必定对精度,线性, 稳定性有要求. 120V有用信号上叠的10mV纹波是有效值还是峰值? 有效 ...

您有什么建议吗,应该先从哪一步做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频率的意思是DA输出0-5V的正弦波,看功率放大器输出电压的效果,频率响应。

还是没有说清楚。
“DA输出0-5V的正弦波”,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正弦波幅度是变化的,可以从最小为0变化到最大5V,还是指DA输出信号峰峰值为0~5V?两个意思可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频率的意思是DA输出0-5V的正弦波,看功率放大器输出电压的效果,频率响应。

首帖说“放大到0-120V,电源功率500W”,既指定了电压又指定了功率,那么负载就确定了。如果120V是有效值,那么负载必须是28.8Ω。如果120V是峰值,那么负载必须是14.4Ω。
通常,功率放大器并不这样制订指标,而是声明在多大负载下输出功率不小于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频率的意思是DA输出0-5V的正弦波,看功率放大器输出电压的效果,频率响应。

到现在,你的功率放大器是单向工作(只要求输出正电压)还是双向工作(要求既能够输出正电压也能够输出负电压),我都没有搞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要做一个驱动器,DA输出的电压放大到120V,需要一个高压集成运放,所以这个集成运放的供电电源不是需要 ...

“我要做一个驱动器,DA输出的电压放大到120V,需要一个高压集成运放”
输出电压可达120V,功率可达500W的集成运放,好像是没有。也许我孤陋寡闻,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商品。

要做一个输出电压略大于120V,功率略大于500W的直流电源,如果没有可调范围稳压精度体积成本效率等等方面非常苛刻的要求,倒是不算太困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要做一个驱动器,DA输出的电压放大到120V,需要一个高压集成运放,所以这个集成运放的供电电源不是需要 ...

我一直以为你要做把DA输出放大到120V的放大器,原来你是要做给这个放大器供电的电源。

“这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是不是就是这个供电电源的设计呢?”
我认为做这个放大器比做这个电源更困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途是做一个微定位器,主要是驱动压电陶瓷,(给压电陶瓷加电压,它就有一个位移,具有压电效应),这是 ...

那你应该先去看看压电陶瓷的手册,看其要求的驱动参数,指标可不能想当然,这涉及到技术手段,更是决定了产品的成本和性价比,事关重大,不得不精心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有说清楚。
“DA输出0-5V的正弦波”,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正弦波幅度是变化的,可以从最小为0变化到 ...

不好意思,表达不清楚,峰峰值为0-5V,幅值是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帖说“放大到0-120V,电源功率500W”,既指定了电压又指定了功率,那么负载就确定了。如果120V是有效值 ...

哦哦,明白了,我还没有深入研究,有些问题问的不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为你要做把DA输出放大到120V的放大器,原来你是要做给这个放大器供电的电源。

“这里面最重要 ...

这些都要做的,供电电源要做,放大器也要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应该先去看看压电陶瓷的手册,看其要求的驱动参数,指标可不能想当然,这涉及到技术手段,更是决定了 ...

好的,谢谢您,老师突然要换课题,就来请教一下,做这东西得难度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要做一个驱动器,DA输出的电压放大到120V,需要一个高压集成运放”
输出电压可达120V,功率可达500W ...

谢谢您,可能我的理解有误,还在深入学习。如果不需要这么大功率,就十几W左右,难度如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可能我的理解有误,还在深入学习。如果不需要这么大功率,就十几W左右,难度如何呢

“如果不需要这么大功率,就十几W左右,难度如何呢”
功率小,当然做起来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可能我的理解有误,还在深入学习。如果不需要这么大功率,就十几W左右,难度如何呢

如果是工作于固定频率,或者频率变化范围比较小,但需要输出高电压,可以考虑使用变压器。
输出达数十瓦的功率放大器如TDA2030A(18W)/LM1875(20W)/LM3886(60W)等很容易买到,价格也不贵。这类芯片电源电压也不高(LM3886使用±35V左右)。这样,制作放大器的工作量要小得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可能我的理解有误,还在深入学习。如果不需要这么大功率,就十几W左右,难度如何呢

如果使用变压器,电源的制作工作量也可能小得多,有可能买到现成的十几W到几十W的电源模块。
当然,变压器的设计和制作比较麻烦,制作还可以外包,设计必须你自己完成。不过,这个变压器的设计比开关电源里面的变压器要稍微容易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变压器,电源的制作工作量也可能小得多,有可能买到现成的十几W到几十W的电源模块。
当然,变压 ...

非常感谢的回答!之前说得DA输入波形就是下图绿色的,放大后的为红色线。请问,这两个波形不是直流信号吗?电压一直大于0,电流也大于0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即然是电压放大器, 那必定对精度,线性, 稳定性有要求. 120V有用信号上叠的10mV纹波是有效值还是峰值? 有效 ...

纹波取决于放大器的PSRR和供电电源上叠加的交流纹波电压.
如真是只有十几W的话, 最好的方案就是搞一个集成功放IC, 通过音频变压器升压. 变压器体积也就鸡蛋大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的回答!之前说得DA输入波形就是下图绿色的,放大后的为红色线。请问,这两个波形不是直流信号吗 ...

“请问,这两个波形不是直流信号吗”
是含有直流成份。
变压器不能传递这个直流成份。
不过,你在10楼说“主要是驱动压电陶瓷”,驱动压电陶瓷不需要这个直流成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两个波形不是直流信号吗”
是含有直流成份。
变压器不能传递这个直流成份。
不过,你在10楼 ...

不懂您这个意思,怎么又说到变压器了。这是由DA输出的峰峰值为10V的正弦信号,这个正弦信号是交流信号吗?压电陶瓷是一个容性负载

网友:
刚刚注意到楼主在10楼说, 这是在做一个微定位器, 也就是用电压的方法得到微小的位移. 那么, 显然驱动信号并不是简单的1KHz正弦波那么简单, 1KHz只是一个测试信号, 真实的驱动信号会复杂得多, 频率会变, 也不会是正弦波, 还要有直流分量, 那也就不能用变压器了

改错别字

网友C:
若真是这样的目的, 可以用电流定位替换电压定位, 音圈电机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懂您这个意思,怎么又说到变压器了。这是由DA输出的峰峰值为10V的正弦信号,这个正弦信号是交流信号吗 ...

你在26楼贴出的波形,含直流成份,而变压器不能传递直流成份,所以使用变压器不能输出26楼的红色波形。
至于为什么建议你使用变压器,PowerAnts在27楼说得很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在26楼贴出的波形,含直流成份,而变压器不能传递直流成份,所以使用变压器不能输出26楼的红色波形。
...

哪一个是直流成份呢,直流成分是多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纹波取决于放大器的PSRR和供电电源上叠加的交流纹波电压.
如真是只有十几W的话, 最好的方案就是搞一个 ...

谢谢您的帮助,我看到别人的研究,他们用的是高压运放进行放大,这个音频变压器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真是这样的目的, 可以用电流定位替换电压定位, 音圈电机即可.

不过前人的研究,这个驱动大部分用的多是电压驱动。我也不太清楚怎么选择,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一个是直流成份呢,直流成分是多大?

纯交流的中心点是0,分为正半周和负半周。叠加在直流上时,其实是做了一个加法,交流的中心点发生偏移,对于正负半周对称的正弦波而言,观察中心点的电压或者根据波峰、波谷的电压的均值即可获知直流偏移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一个是直流成份呢,直流成分是多大?

“哪一个是直流成份呢”
chunyang在36楼已经回复了。

“直流成分是多大?”
在你26楼贴出的波形中,直流成份恰为峰值谷值相加后和的一半。谷值为零,实际上就是峰值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的帮助,我看到别人的研究,他们用的是高压运放进行放大,这个音频变压器不懂

为了达到你在10楼所说目的, "别人"的做法是对的, 变压器不能传输直流分量, 不能用于"微定位" , 是MEMS吗?

网友C:
楼主要做的东西, 性质类似于阴极射射示波器管的偏转电极驱动, 显然只能老老实实地用一个高压电源为高压直流电压放大器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做的东西, 性质类似于阴极射射示波器管的偏转电极驱动, 显然只能老老实实地用一个高压电源为高压直流 ...

您说的对,是用一个高压线性电源为高压运放供电。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一个是直流成份呢”
chunyang在36楼已经回复了。

“直流成分是多大?”
在你26楼贴出的波形中, ...

有点不明白的是,根据这个波形图,电压都是大于0,所以电流的方向也没有改变,根据交流电与直流电的定义,这个正弦波形不是直流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不明白的是,根据这个波形图,电压都是大于0,所以电流的方向也没有改变,根据交流电与直流电的定义 ...

此波形的数学表达式是

其中第一项为常数A,第二项是时间的正弦函数。
第一项即直流成份,它不随时间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波形的数学表达式是

其中第一项为常数A,第二项是时间的正弦函数。
第一项即直流成份,它不随时间 ...

您的意思是:交流信号是指i幅值随时间变化的信号,可是交流电的定义是:电流的方向周期性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的意思是:交流信号是指i幅值随时间变化的信号,可是交流电的定义是:电流的方向周期性变化

老太太们站在山脚下扭屁股, 跟在山顶扭屁股, 屁股所处的中心位置是绝对高度(直流成分), 屁股以中心位置为参考点扭动的相对运动, 那叫交流成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太太们站在山脚下扭屁股, 跟在山顶扭屁股, 屁股所处的中心位置是绝对高度(直流成分), 屁股以中心位置为 ...

我的意思是根据交流电的定义(电流方向改变)与您所说的交流信号是幅值发生变换的(电流方向未改变)这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根据交流电的定义(电流方向改变)与您所说的交流信号是幅值发生变换的(电流方向未改变)这怎 ...

(正弦)交流电的定义可不仅仅是电流方向改变, 而是电流方向和大小(按正弦规律)周期性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根据交流电的定义(电流方向改变)与您所说的交流信号是幅值发生变换的(电流方向未改变)这怎 ...

42楼的正弦型涵数, 应该是高中一年级的代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的意思是:交流信号是指i幅值随时间变化的信号,可是交流电的定义是:电流的方向周期性变化

42楼式中第二项,方向和大小都是周期性变化的,符合交流的定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2楼式中第二项,方向和大小都是周期性变化的,符合交流的定义。

我一直有种这样的感觉,在坐标系中,只要不过0点,电压就一直为正,就是直流信号,表达式我也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有种这样的感觉,在坐标系中,只要不过0点,电压就一直为正,就是直流信号,表达式我也理解

“只要不过0点,电压就一直为正,就是直流信号”
那是你自己创造的直流定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过0点,电压就一直为正,就是直流信号”
那是你自己创造的直流定义。

恩恩,我理解错误,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恩恩,我理解错误,谢谢您的帮助

直流,是方向和大小都不变化。
这可不是“从今以后”,而是从开天辟地到世界末日,都没有变化。如果把“现在”定为时间的零点,那么从时间的负无穷到时间的正无穷都没有变化,那才叫直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流,是方向和大小都不变化。
这可不是“从今以后”,而是从开天辟地到世界末日,都没有变化。如果把“ ...

如果把“现在”定为时间的零点,那么从时间的负无穷到时间的正无穷都没有变化,那才叫直流。
========================================================
一般认为, 宇宙是目前的空间和时间的统称, 即时间始于大爆炸. 那么时间应该不会出现负无穷, 同理宇宙膨胀是靠大爆炸的惯性, 若干亿年后会开始收缩, 宇宙开始却钙, 到最后又尘归尘, 土归土, 回到大爆炸前的状态. 目前的宇宙终结.
但是, 若是站在比宇宙更大的尺度的时空来观查这个三维的宇宙的话, 时间却应该是连续的.
大爆炸是什么? 我倒不一直没弄懂, 也许马一龙说的对: 我们生活在程序中的概率远大于现实中. 也许, 大爆炸就是神按下了WONDOWS10^100, 跑起了模拟器, 说不定从大爆炸到现在, 按下开关的那个神, 咖啡还没喝完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现在”定为时间的零点,那么从时间的负无穷到时间的正无穷都没有变化,那才叫直流。
========== ...

大爆炸,尚属未定之论,而且离我们太远。
现在还是牛顿的时空观:空间是无限的且是平直的,时间也是无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流,是方向和大小都不变化。
这可不是“从今以后”,而是从开天辟地到世界末日,都没有变化。如果把“ ...

实际上存在这样的直流吗?可以用Y=A这样表示。还是说用Y=A+ Bsin(wt+x) 。B可以无限趋于0,但不可能等于0. 干电池是直流电,可是在使用过程中电压也是越来越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现在”定为时间的零点,那么从时间的负无穷到时间的正无穷都没有变化,那才叫直流。
========== ...

大神!看不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存在这样的直流吗?可以用Y=A这样表示。还是说用Y=A+ Bsin(wt+x) 。B可以无限趋于0,但不可能等于0 ...

“实际上存在这样的直流吗?”
当然不存在。正如匀速直线运动不存在一样。

“干电池是直流电,可是在使用过程中电压也是越来越小呀”
在干电池被制造出来之前,电压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爆炸,尚属未定之论,而且离我们太远。
现在还是牛顿的时空观:空间是无限的且是平直的,时间也是无限 ...

那倒是, 在虫洞未被证实之前, 相信经典时空观要比相对论时空要明智得多. 正如原子弹出现之前, 巨炮的装药量就是硬道理

网友:
平时有空多看点靠谱的科普文章(注意不是科幻小说)

网友A:
比如,“现在”时刻是上午9点钟,我们定为零。那么10点钟就是正1小时,8点钟就是负1小时。
时间和实数一一对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如,“现在”时刻是上午9点钟,我们定为零。那么10点钟就是正1小时,8点钟就是负1小时。
时间和实数一 ...

还有就是公元的历法, 现在全世界都接受并使用公历历法, 公元历法是以基督耶殊诞生年为公元元年. 不过关于这个公元元年的元, 究竟是公元零年还是公元一年, 我倒是没弄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公元的历法, 现在全世界都接受并使用公历历法, 公元历法是以基督耶殊诞生年为公元元年. 不过关于 ...

“不过关于这个公元元年的元, 究竟是公元零年还是公元一年, 我倒是没弄清楚”
公元元年是公元一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过关于这个公元元年的元, 究竟是公元零年还是公元一年, 我倒是没弄清楚”
公元元年是公元一年。

嗯, 其实以元旦的生活经验来说, 我也认为元应该是"首","第一"的意思, 只不过需要一些支持. 前几天小孩问我这个问题, 当时可把我难住了. 比解释什么星星要难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其实以元旦的生活经验来说, 我也认为元应该是"首","第一"的意思, 只不过需要一些支持. 前几天小孩问 ...

这事,可能是习惯。民国元年是1912年,民国二年是1913年……民国三十七年是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