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转24v好一点的开关电源芯片厂家

楼主:
平时220v交流供电,输出24v直流,最好能在上限300v下限80v输入情况下还能正常输出24v。我找了能金升阳的LH05-13B24,爱浦的WA5-220XXXD3 系列,可是现在要我用分立的搭,我找了下就找到一个pi公司的top243方案,能否再介绍下别的芯片。另外用金升阳这种集成方案除了价格贵,可靠性低还有别的仕么缺点吗?

网友A:
金升阳LH05-13B24是20W电源,输出电压24V,电流在850mA左右
用集成模块虽然贵, 就楼主问的问题,做起来能把自己锻炼提高到一定技术水平,但成本和时间来说,老板认可,可以自己搞,还有批量问题,单子大就自己折腾。

PI的top243可以,元件少,估计元件成本也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金升阳LH05-13B24是20W电源,输出电压24V,电流在850mA左右
用集成模块虽然贵, 就楼主问的问题,做起来能 ...

用集成模块我感觉简单很多诶,手册上电路都给出来了,感觉直接画个板就可以发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集成模块我感觉简单很多诶,手册上电路都给出来了,感觉直接画个板就可以发出去了。

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