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 SD卡测试,"高架"焊接

楼主:
早就想测试一下SensorTile的SD卡和湿度传感器
无奈需要把小板焊到CRADLE板上
一旦焊好就不能再拆下来
CRADLE板PCB是1.6mm的,比较厚,集成度也不高
如果以后就用它感觉对不起SensorTile小板
之前有网友焊过可能是温度过高把Tile板都焊坏了

我准备让它们暂时好一段时间,等调试好以后再画PCB
做一个手环或者其它应用
为了方便以后拆卸中间使用软铜片连接
软铜片比插针的好处是够软,如果不小心把劲使大了也不至于弄坏Tile的焊盘

手里有一些1.27的母头,拆一些铜片下来一些

把铜片一个个焊好

一个个焊的,每个铜片的角度都不一样
用镊子夹一下,再用烙铁加热一遍会让跑偏的铜片归位

焊好的Tile板有点像某种多足动物

把多余的部分剪掉

焊好后的效果

跑一下DataLog例程能看到SD卡保存了传感器数据

网友:
10s存一次

网友:
虾哥的手艺真的没得说

网友:
这手艺,绝了!

网友:
有多脚虫的感觉。

网友A:
好厉害,上次焊小板子好像把它焊出问题来了,现在气压计都不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上次焊小板子好像把它焊出问题来了,现在气压计都不好用了

这样做能更好的保护小板,就是麻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