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MSP430实在是找不到办法了,网上找了很久,所以只有来这里,问问大家......

楼主:
5芯积分

谁可以发一份MSP430F1232的工程模板给我吗,我自己建的模板怎么都用不了
郁闷了好几天,所以来要模板,不好意思,,,
作为回报,以后我也会把我在电焊机上取的的小小成功在论坛分享的

网友:
你是用的什么开发环境呢?CCS or IAR

网友A:
//***************************************************************************************
//  MSP430 Blink the LED Demo - Software Toggle P1.0
//
//  Description; Toggle P1.0 by xor'ing P1.0 inside of a software loop.
//  ACLK =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                MSP430x5xx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P1.0|-->LED
//
//  J. Stevenson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July 2011
//  Built with Code Composer Studio v5
//***************************************************************************************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for(;;)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 volatile to prevent optimization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i = 10000;                                        // SW Delay
                do i--;
                while(i != 0);
        }

        return 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我用的IAR......

网友B:
直接找官方的代码参考一下,IAR版本不一样,给你也无法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找官方的代码参考一下,IAR版本不一样,给你也无法打开

我要是能找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