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写24s倒计时应该用到哪些单片机知识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扎实的C或汇编语言基础,定时器的用法

网友:
1、先学点亮LED。
2、学按钮控制,一个开始,一个停止。
3、学定时器用法,这是计时的基础。
4、学数码管驱动,总需要一个显示秒数的设备吧。
5、学蜂鸣器驱动,时间到了就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先学点亮LED。
2、学按钮控制,一个开始,一个停止。
3、学定时器用法,这是计时的基础。
4、学数码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扎实的C或汇编语言基础,定时器的用法

对对  就想学定时器

网友:
简单的几句话,加上对寄存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