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KW41Z入门——GPIO输入

楼主:
KW41Z的库真是纠结,对它不熟悉,弄了半天终于OK。
首先定义2个结构体
         //Define a digital intput pin configuration
                gpio_pin_config_t in_config =
                {
                        kGPIO_DigitalInput,
                        0,
                };

                /* Input pin PORT configuration */
                port_pin_config_t config = {
                kPORT_PullUp,
                kPORT_FastSlewRate,
                kPORT_PassiveFilterDisable,
                kPORT_LowDriveStrength,
                kPORT_MuxAsGpio,
                };

然后调用初始化函数,需要使用FGPIO_PinInit而不是GPIO_PinInit。注意端口是带前缀F
                        /* Sets the configuration */
                PORT_SetPinConfig(PORTC, 19, &config);
                FGPIO_PinInit(FGPIOC, 19, &in_config);//D2

读取输入逻辑值调用它:
FGPIO_ReadPinInput(FGPIOC,19)

网友A:
freescale的习惯 加fsl表示是freescale 加k表示 kinetis。另外加不加F都应该可以的,加F是高速,需要看MCU支不支持,但是GPIO肯定是可以用的,支持的翻转速度可以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freescale的习惯 加fsl表示是freescale 加k表示 kinetis。另外加不加F都应该可以的,加F是高速,需要看MCU ...

不知道为何,不加F就不行了

网友:
学习一下,正常鼓捣KW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