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PS22HB压力传感器驱动

楼主:
   最近在调试LPS22HB压力传感器驱动,不知道是程序有问题还是硬件有问题,读寄存器WHO_AM_I 都没有成功,求各位大神指点!急!!!!!!!!!!!!!!

网友A:
STSW-STLKT01例程里有这个驱动,官方的

网友B:
LPS22还是比较好用的,寄存器不多,容易计算。如果是I2C方式,注意器件地址不要设置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PS22还是比较好用的,寄存器不多,容易计算。如果是I2C方式,注意器件地址不要设置错误。

请问你有写好的驱动吗?可以参考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有写好的驱动吗?可以参考下吗?

我有micropython的程序,可以参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13415-1-1.html

另外sensortile的软件包中有C语音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SW-STLKT01例程里有这个驱动,官方的

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micropython的程序,可以参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13415-1-1.html

另外senso ...

大哥,我没找到C语言驱动包啊?能再发一下吗?或直接发到我邮箱327209795@qq.com

网友C:
哪位大神帮我分析下我写的LPS22HB驱动程序,用的STM32单片机,采用的是SPI四线协议,看我的程序哪里有问题,特别是Read_LPS22HB()和Wrrite_LPS22HB()两个函数是不是有问题?

#include "LPS22HB.h"
#include "delay.h"

void delay(void)
{
        u8 i=0;
        for(i=0;i<10;i++)
        {
                ;
        }
}

void WRITE_LPS22HB(u8 adress ,u8 data)
{
       u8 i;
        u16 temp=adress*256+data;

        LPS_CS = 1;
        LPS_SCLK = 1;
        LPS_CS = 0;
        delay_ms(1);
        for(i=0;i<16;i++)
        {
                LPS_SCLK= 0;
                temp=temp<                 if(temp&0x8000)
                {
                   Write_LPS=1;
                }
                else
                {
                         Write_LPS=0;
                }
                delay();
                delay_us(1);
                LPS_SCLK = 1;
                delay();
                delay_us(1);
        }
        LPS_CS = 1;
}

void Read_LPS22HB(u8 adress,u8*data,u8 nBytesToRead)
{

        u8 i,j;
        LPS_CS = 0;
        delay_ms(1);
        LPS_SCLK = 1;
        for(i=0;i<8;i++)
        {
                LPS_SCLK= 0;

                adress=adress<
                if(adress&0x80)
                {
                   Write_LPS=1;
                }
                else
                {
                         Write_LPS=0;
                }
                delay();
                delay_us(1);
                LPS_SCLK = 1;
                delay();
                delay_us(1);
        }
        for(j=0;j         {
                for(i=0;i<8;i++)
                {
                        LPS_SCLK= 0;
                        data[j] = data[j]<< 1;
                        if(Read_LPS==1)
                        {
                                data[j] = data[j]+1;
                        }
                        delay();
                        delay_us(1);
                        LPS_SCLK = 1;
                        delay();
                        delay_us(1);
                }
  }
        LPS_CS = 1;

}

void LPS22HB_Init(void)
{
   RCC->APB2ENR|=1<<3;    //使能PORTB时钟

   GPIOB->CRH&=0X0000FFFF;
   GPIOB->CRH|=0X83330000;

   WRITE_LPS22HB(0x10,0x20); // 写控制寄存器地址
   delay_ms(1);
}

u16 adress=0;
u32 press=0;
u16 temper=0;
void LPS22HB_test(void)
{
    u8 temp[5]={0};
    Read_LPS22HB(0x0F,temp,1);
    adress=temp[0];
    delay_ms(100);
    Read_LPS22HB(0x28,temp,5);
    press=temp[0]*65536+temp[1]*256+temp[2];
    temper=temp[3]*256+temp[4];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位大神帮我分析下我写的LPS22HB驱动程序,用的STM32单片机,采用的是SPI四线协议,看我的程序哪里有问 ...

你好,请问是不是早调试完成了,我这遇到问题,读who_am_i就是不对,请教一下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使用spi需不需要配置3线或者4线啊?我见官方提供的例程代码没有进行配置。我改写了这个代码,读出来的压力值不对,只有0.7kPa,温度值好像是对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明白了,未配置默认是4线。

网友:
大佬搞出来没,能不能代码发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