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什么情况下可以敷铜,什么情况下不能敷铜?

楼主:
给出入职场的小伙伴转载一个比较实用的经验
并不是什么情况下敷铜都比不敷铜好,也并不是什么情况下敷铜都会减少环路面积,敷铜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
(1)可以起到一定的回流作用,当然,如果板层较多且层设置合理,敷铜回 流的作用就很小;
(2)可以起到一定的屏蔽作用,将上下层两个覆铜平面想象成无限大,就成 了一个屏蔽盒,敷铜永远做不到这点,就像机箱一样。
从以上两点出发,敷铜要看具体情况:
(1)对于需要严格阻抗控制的板子,不要敷铜,覆铜会由于覆铜与布线间的 分布电容,影响阻抗控制;
(2)对于器件以及上下两层布线密度较大的PCB,不需要敷铜,此时敷铜支 离破碎,基本不起作用,而且很难保证良好接地;
(3)对于单双面电源板,老老实实在电源线边跟地线,不要用敷铜,敷铜的 话你很难保证环路;
(4)如果是4 层(不包括4 层板)以上的PCB,且第二层和倒数第二层为完 整地平面,可以不用敷铜,但如果上下两层器件和布线密度较小,敷铜更好;
(5)4 层以下的PCB 如果阻抗要求不严格,可以在有空间的情况下敷铜,因 为4 层以下PCB 层间距离较远(>10mil),此时敷铜,敷铜与线间距7mil 左右, 可以起到一定的回流作用;
(6)多层数字板内平面层坚决用平面层,不要用敷铜代替,一是敷铜如果为 网格,阻抗很高,二是如果布线布不通,懒人就直接将信号线布这层,弊端太多, 不说了;
(7)内层如果都是单带状线,布线较少的层可以不用敷铜,如果双带状线, 可以敷铜,此时要注意内层敷铜良好接地,这种方案前提是单板阻抗控制不做要求。

网友:
能覆铜尽量覆铜,但覆铜有讲究,不是随便覆的。楼主帖中涉及情况,其实是对覆铜处理的技术不到家所致。提倡覆铜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环保,减少腐蚀量就降低了排污。类似的,能用单面板就不要用双面板,能用双面板就不要用多层板。只要深刻掌握覆铜的技术原则、从电原理上弄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覆铜可以在绝大多数PCB中应用,哪怕是部分覆铜。

网友:
高速布线最重要的是镜像层, 布线层铺铜并不是太好, 4层及以上, 上下表面我是尽量不铺的.
对于100M以下的共同时钟慢速系统, 我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全铺.
模拟部份, 电源, 绝不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