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限幅电路

楼主:
这是由二极管限幅的反相放大器组成的限幅电路,那个反相放大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那个反相放大器的作用是什么?”
在输入信号很微弱时(微弱到反馈电阻两端电压远小于0.1V,也就是运放输出交流成份远小于0.1V),该运放仍然是线性工作的反相放大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反相放大器的作用是什么?”
在输入信号很微弱时(微弱到反馈电阻两端电压远小于0.1V,也就是运放输 ...

谢谢指点迷津,刚开始学这个有点发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迷津,刚开始学这个有点发懵

此电路如果将两支二极管接Vcc/2(即同相输入端),也可以起到限幅作用。但运放构成的反相放大器输出则幅度不受限制,二极管限幅时内阻比较小,反相放大的运放增益反而很高。
图中接法,运放输出摆动幅度就不会超过二极管导通电压。因此电路接成这样,主要是限制运放输出摆动幅度。

网友:
这个电路本来的基本功能就是反向比例放大电路吧,并联双向二极管是为了输出钳位,这样你的输出信号电压可以钳位在1/2VCC±Vz(二极管光管压降)。

网友:
限幅二极管超过0.7V导通,整个电路将输入信号相位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