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拆解自己吃饭的家伙——小熊电热饭盒

楼主:
 现在吃饭又很贵还不干净健康,索性自己带上饭菜,干净方便,用了半年,可能沾到水的原因,加热的灯不亮了,今天就直接把它破解了!
先上全图:

这个是底部的螺丝和座垫。

元件都在这里了。

这是一个装水的底盒,有个橡胶密封圈!正好对应上图的导热板上的一个圆形水迹,那样水倒在上面就不会流动了。

这个内部没几个元件,一根粗的红线之间连的黑色的是个温控器,主板上的两根细一点的红黑线接的是加热丝,镶嵌在导热板里面,主板上黑色的按钮是电源开关,几个电阻是电源指示灯的限流电阻,蓝色的粗线套了一个白色的套管,里面是个保险丝,加热灯的焊点送掉了,重新上焊锡又可以亮了。

参考电路:

网友A:
不错的分享 其实那个黑色的的小开关也容易出问题,我就遇到过几个这样的开关接触不良的问题,我遇到的问题开关不是这种电器上的,是强光手电筒上的开关长像外观和这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分享 其实那个黑色的的小开关也容易出问题,我就遇到过几个这样的开关接触不良的问题,我遇到的问 ...

               是的   不过小熊的产品还是质量可以的  主要是外观做的确实好看

网友:
谢谢分享啊    小熊的质量还是蛮可以的啊
支持楼主分享啊

网友:
电路好简单

网友:
我的小熊就是这款的,按钮坏了,现在插上电后灯是直接亮着的,也会热,但是按钮关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熊就是这款的,按钮坏了,现在插上电后灯是直接亮着的,也会热,但是按钮关不掉

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分享 其实那个黑色的的小开关也容易出问题,我就遇到过几个这样的开关接触不良的问题,我遇到的问 ...

我的小熊就是这款的,按钮坏了,现在插上电后灯是直接亮着的,也会热,但是按钮关不掉,哪里出问题了?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