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TCPIP Socket的发送buffer最大可以配置为多少?

楼主:
1芯积分

现需要通过网络连续持续发送大量数据,发现调用数据发送时,超过一定数据量就直接报错,无法完成发送。

该问题是不是与TX Buffer的大小有直接关系?不知道最大的发送缓存可以配置为多少呢?

硬件平台使用的是Zynq7000,ucTCPIP使用版本为1.41。

网友:
TX Buffer 就只有一个字节 而这一个字节在哪去发 就得看你的开辟的多大的缓存区

建议楼主看看 与FIFO相关的东西 理解了再去写程序

网友:
建议看下网卡的规格,一般是8bit-1024bit不等,需要看下FIFO的具体参数再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