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定时器问题

楼主:
void timer0Init (unsigned int fz0)
{
  LPC_TIM0->TCR  = 0x02;
  LPC_TIM0->IR   = 1;
        LPC_TIM0->CTCR = 0;
        LPC_TIM0->TC   = 0;
        LPC_TIM0->PR   = 0;
        LPC_TIM0->MR0  = SystemFrequency /(4*fz0);
        LPC_TIM0->MCR  = 0x03;

        LPC_TIM0->TCR  = 0x01;
}
void timer1Init (unsigned int fz1)
{
        LPC_TIM1->TCR  = 0x02;
        LPC_TIM1->IR   = 1;
        LPC_TIM1->CTCR = 0;
        LPC_TIM1->TC   = 0;
        LPC_TIM1->PR   = 0;
        LPC_TIM1->MR0  = SystemFrequency /(4*fz1);
        LPC_TIM1->MCR  = 0x03;

        LPC_TIM1->TCR  = 0x01;
}

void timer2Init (unsigned int fz1)
{
        LPC_TIM2->TCR  = 0x02;
        LPC_TIM2->IR   = 1;
        LPC_TIM2->CTCR = 0;
        LPC_TIM2->TC   = 0;
        LPC_TIM2->PR   = 0;
        LPC_TIM2->MR0  = SystemFrequency /(4*fz1);
        LPC_TIM2->MCR  = 0x03;

        LPC_TIM2->TCR  = 0x01;

        timer2_counter = 0;
}

前个定时器初始化没问题,为什么TIM2定时器初始化有问题,程序直接跳转到了HardFault_Handler

网友A:
看看LPC_SC->PCONP
Timer 2 power/clock enable 设置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LPC_SC->PCONP
Timer 2 power/clock enable 设置了没

LPC_SC->PCONP = 0x042887DE;不晓得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PC_SC->PCONP = 0x042887DE;不晓得什么意思

Power Control for Peripherals Register (PCON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ower Control for Peripherals Register (PCONP)

那跟我问题的关系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跟我问题的关系是?

这32bit里有1bit跟timer2有关,须置1打开

网友A:
//    Power Control for Peripherals Register (PCONP)
//           PCTIM0: Timer/Counter 0 power/clock enable
//           PCTIM1: Timer/Counter 1 power/clock enable
//           PCUART0: UART 0 power/clock enable
//           PCUART1: UART 1 power/clock enable
//           PCPWM1: PWM 1 power/clock enable
//           PCI2C0: I2C interface 0 power/clock enable
//           PCSPI: SPI interface power/clock enable
//           PCRTC: RTC power/clock enable
//          PCSSP1: SSP interface 1 power/clock enable
//          PCAD: A/D converter power/clock enable
//          PCCAN1: CAN controller 1 power/clock enable
//          PCCAN2: CAN controller 2 power/clock enable
//          PCGPIO: GPIOs power/clock enable
//          PCRIT: Repetitive interrupt timer power/clock enable
//          PCMC: Motor control PWM power/clock enable
//          PCQEI: Quadrature encoder interface power/clock enable
//          PCI2C1: I2C interface 1 power/clock enable
//          PCSSP0: SSP interface 0 power/clock enable
//          PCTIM2: Timer 2 power/clock enable
//          PCTIM3: Timer 3 power/clock enable
//          PCUART2: UART 2 power/clock enable
//          PCUART3: UART 3 power/clock enable
//          PCI2C2: I2C interface 2 power/clock enable
//          PCI2S: I2S interface power/clock enable
//          PCGPDMA: GP DMA function power/clock enable
//          PCENET: Ethernet block power/clock enable
//          PCUSB: USB interface power/clock enable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Power Control for Peripherals Register (PCONP)
//           PCTIM0: Timer/Counter 0 power/clo ...

主要真的不太懂下位机,我的到底赋值多少算打开呢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真的不太懂下位机,我的到底赋值多少算打开呢朋友

可以这样啊
LPC_SC->PCONP = 0x042887DE|(1UL<<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