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S22HB气压传感器

楼主:
 求大神提供LPS22HB压力传感器C语言驱动吗?我可以花钱买,联系电话15872536578,QQ327209795

网友A:
之前给你的驱动不能用吗?你用什么单片机?

网友B:
楼主气压传感器的内容在本论坛下很多网友都有分享代码和工程,你看过了么?另外ST官方网站上也是有足够的LPS22HB相关资源的,你可以从下面的链接去看看: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 ... ensors/lps22hb.html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 ... nucleo-iks01a2.html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 ... s/stsw-mems039.html

如果那些有问题请把遇到的问题描述出来,大家总能想办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气压传感器的内容在本论坛下很多网友都有分享代码和工程,你看过了么?另外ST官方网站上也是有足够的LP ...

我用的是STM32单片机 ,采用SPI协议,官方提供的程序太杂,是很多传感器的测试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给你的驱动不能用吗?你用什么单片机?

用的是STM32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给你的驱动不能用吗?你用什么单片机?

我用的是STM32 单片机。

网友:
哪位大神帮我分析下我写的LPS22HB驱动程序,用的STM32单片机,采用的是SPI四线协议,看我的程序哪里有问题,特别是Read_LPS22HB()和Wrrite_LPS22HB()两个函数是不是有问题?

#include "LPS22HB.h"
#include "delay.h"

void delay(void)
{
        u8 i=0;
        for(i=0;i<10;i++)
        {
                ;
        }
}

void WRITE_LPS22HB(u8 adress ,u8 data)
{
       u8 i;
        u16 temp=adress*256+data;

        LPS_CS = 1;
        LPS_SCLK = 1;
        LPS_CS = 0;
        delay_ms(1);
        for(i=0;i<16;i++)
        {
                LPS_SCLK= 0;
                temp=temp<                 if(temp&0x8000)
                {
                   Write_LPS=1;
                }
                else
                {
                         Write_LPS=0;
                }
                delay();
                delay_us(1);
                LPS_SCLK = 1;
                delay();
                delay_us(1);
        }
        LPS_CS = 1;
}

void Read_LPS22HB(u8 adress,u8*data,u8 nBytesToRead)
{

        u8 i,j;
        LPS_CS = 0;
        delay_ms(1);
        LPS_SCLK = 1;
        for(i=0;i<8;i++)
        {
                LPS_SCLK= 0;

                adress=adress<
                if(adress&0x80)
                {
                   Write_LPS=1;
                }
                else
                {
                         Write_LPS=0;
                }
                delay();
                delay_us(1);
                LPS_SCLK = 1;
                delay();
                delay_us(1);
        }
        for(j=0;j         {
                for(i=0;i<8;i++)
                {
                        LPS_SCLK= 0;
                        data[j] = data[j]<< 1;
                        if(Read_LPS==1)
                        {
                                data[j] = data[j]+1;
                        }
                        delay();
                        delay_us(1);
                        LPS_SCLK = 1;
                        delay();
                        delay_us(1);
                }
  }
        LPS_CS = 1;

}

void LPS22HB_Init(void)
{
   RCC->APB2ENR|=1<<3;    //使能PORTB时钟

   GPIOB->CRH&=0X0000FFFF;
   GPIOB->CRH|=0X83330000;

   WRITE_LPS22HB(0x10,0x20); // 写控制寄存器地址
   delay_ms(1);
}

u16 adress=0;
u32 press=0;
u16 temper=0;
void LPS22HB_test(void)
{
    u8 temp[5]={0};
    Read_LPS22HB(0x0F,temp,1);
    adress=temp[0];
    delay_ms(100);
    Read_LPS22HB(0x28,temp,5);
    press=temp[0]*65536+temp[1]*256+temp[2];
    temper=temp[3]*256+temp[4];

}

网友:
引用 网友A:
LPS22HB的stm32驱动官方提供了很多
X-CUBE-MEMS1里就有对应的驱动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e ...

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