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华硕超极本UX32LN升级屏幕

楼主:
 x宝买的屏幕,原本UX32LN的分辨率是1366*768,看教程可以升级成1920*1080,于是大胆下单开始换,换不好大不了送出去修呗

先来个简单开箱

正面

背面

型号N133HSE-EA1

拆机工具

原本的屏幕(1366*768),右边有2个直径约0.5mm大的白色雾点
像压的坏点,平时使用的时候很难忽视它
这也是我想换的原因之一

好,先拆掉背面所有螺丝

里面长这样

左下角拆掉这几个

右下角拆掉这几个

轻轻转一下屏幕转轴就可以和主板分家了

用撬棒把屏幕盖板撬开

像这样

撬开一个缝隙用三角片慢慢划开,注意这里使用双面胶粘的,要一点一一点划,不能着急

划开之后就能看见如下图

拆掉这四颗固定螺丝就可以更换了

拔掉排线

之后就照著顺序反装回去就好了
全部装好之后就到了关键的一刻
按下开机键,屏幕能亮起来真是感动,如果没亮起来可能是排线没插好,重插看看
下图是和升级前的对比,这两个参数变了

从1366*768升级1920*1080屏幕清晰很多,但是显示比例不放大(100%),字有点小

网友A:
屏表面的雾斑不是LCD的坏点,而是来自表面的摩擦或中间胶粘剂的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表面的雾斑不是LCD的坏点,而是来自表面的摩擦或中间胶粘剂的不良。

还以为是压的,看来迟早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