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评体验 - OPA388运放与友商运放对比

楼主:
  首先感谢TI,EEW给我这个抢先体验的机会,本人对运放的理解有限,有什么问题望大家指出,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望海涵。
    接下来就开始测评吧。
    由于最近的项目用到了友商的一个类似OPA388的一个运放,于是想和其对比一下。
先来在芯片网站上拉来两个片子做个对比吧。

聪明的网友一眼就看出友商及其片子了吧。没错,ADI的AD8655
两个片子很多参数都比较相近或者处于同一级别,但也有各自突出的地方:如388的共模抑制比,输入偏置电压,电压增益,电源电流等,其中输入偏置电压为250nV。
8655则在输入电压噪声密度,带宽增益积,输入偏置电流,压摆率,以及输出电流方面占优。
最后还有两个片子共同提到的轨至轨,388是真轨至轨。对于这个概念不是太明白。实测一下看下结果。
首先我的测试仪器主要是一台六位半的万用表。
我的电路主要是一个DA输出,运放为驱动器。
精度测试电路为一个电压跟随器。

先来8655的实测数据

先来一张电源的电压4.83419V
看图说话,表笔点左端为DA输出,点右端为运放输出。

DA输出0是电压为0.2887mV

经过AD8655输出0.6875mV,单纯的可以认为这个运放的零偏为0.4mV。因为零点比较特殊,一般偏的都会比较大,可以继续往下看。

388的板子DA输出为0.2849mV

OPA388为0.3069mV ,22个uV,厉害,0的地方也是轨至轨的一个考察点

DA输出2.5V时候输出电压为2.50027V

DA后的AD8655输出为2.50031V 和DA输出偏了40uV 手册上说的是50uV

388的板子DA 输出为2.50026V

OPA388 输出为2.50025 ,-10uV

再来看看DA在4.8V+的电源下最大输出多少,这个DA在电源大于5V的时候可以输出5V。
现在可以看到DA输出极限是4.68790

AD8655此时可以输出到4.68793V,偏差30uV看来没到极限。

388的板子的DA极限4.68784V

OPA388为4.68784V 万用表已经分辨不出来差别了

接下来就测下运放的极限,我的方法是直接DA输出两倍放大。

AD8655在电源的电压4.83419V下的值为4.8235V,此时应该输出5V,因为电源没有达到而限幅输出。距电源电压相差10.7mV。不错的一个效果。

OPA388输出为4.82337V,和电源电压相差10.5mV,同样不错。

至此,两个运放的电压偏置以及轨至轨的测试完成,结果就如上面看到的,在零偏和电压精度上388略胜一筹,当然两个运放都有各自的特点,通过应用场合的不同选用更适合的运放。如果在意精度,轨至轨,单电源,388是你的菜。如果你想要大电流输出还要保持不错的精度,那8655推荐给你。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supermiao123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rail-to-rail,好

网友A:
电路软件是是什么?

网友B:
能评测这个芯片的手里都有些好表

网友C:
我只看到好工具啊

网友D:
棒棒哒  这样对以后试用这两款芯片的同学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软件是是什么?

cadence,图片不知道怎么反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评测这个芯片的手里都有些好表

是的,这个精度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看到好工具啊

没看到胖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棒棒哒  这样对以后试用这两款芯片的同学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网友E:
学习了。。。如果不是rail-to-rail,在输出达到一定电压后,会被限制在某个电压值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如果不是rail-to-rail,在输出达到一定电压后,会被限制在某个电压值处。。。

我觉得轨至轨就是输出可以更接近电源电压的意思,一般用运放的话输出信号最多会输出至电源的三分之二就差不多了,再多就线性度没那么好了。轨至轨就是可以把这个线性的范围再扩大一些。个人理解哈。

网友:
嗯。。。我大概也是这样理解的。。。轨到轨,能提高有效信号电压范围。。。版主尽职尽责,值得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