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不能显示字符

楼主:
用单片机驱动1602 但是写数据不能显示,坐标是对的。就是只能显示方框。不管写什么东西都是方框。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最好是把1602拿到别板子上面试试,如果还是有此问题,可能是1602坏了,但是还需要确认一下你的代码没有只是问题,然后硬件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我建议你搜索下,论坛里的帖子,之前我回过一个帖子,好像那个帖子里面和之前的楼主讨论过这个问题

网友:
接口定义,时序。慢慢找问题吧

网友A:
换几块1602试试啊 ,如果问题还是一样的,那就换程序,如果不是,那就是1602的问题,直接将坏的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几块1602试试啊 ,如果问题还是一样的,那就换程序,如果不是,那就是1602的问题,直接将坏的丢掉吧

1602后面的电阻电容都要焊吗  为啥我的有几个没焊啊

网友B:
驱动的速度 现在好多1602速度不能太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的速度 现在好多1602速度不能太快

请问  为什么字符的位置是对的 只是字符都是方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