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推荐款逆变器,足功率在1500w左右的

楼主:
我想用来24V锂电池组供电,逆变220AV给加热棒加热用。加热棒功率800W-1000W.受空间影响,在满足功率的条件下,逆变器体积越小越好。多谢!

网友:
这个逆变器,可比加热棒贵多了。
楼主不如用个低压的加热棒。

再说,加热棒不一定要用交流,直流电一样可以加热。

网友:
40A左右的电流,有点挑战性。

网友:
“我想用来24V锂电池组供电,逆变220AV给加热棒加热用”
很怀疑楼主的电池组能供电多长时间。
楼主最好先看看你的电池组容量有多大。

网友:
确实,换加热棒便宜多了。

网友A:
谢谢各位!现在用的交流加热带是第三方给定的。我是根据这个功率去找逆变器和电池组,现在选的是24v 50A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现在用的交流加热带是第三方给定的。我是根据这个功率去找逆变器和电池组,现在选的是24v 50AH的 ...

“现在选的是24v 50AH的”
那么你的电池充足了电也就使用一个小时多点。

网友:
嗯,是的,也就能这么久。另外,能找到这么大功率的直流加热带么?不知道哪家做这个做的好

网友:
直流低压的,比如24V DC

网友:
量大的话, 建议按电池截止电压订制功率适合的低压电流棒, 再做一个PWM调节.
通常, 三元锂电池的单节额定电压是3.7V, 充满电为4.2V, 1C放电截止电压2.75-2.9V, 你这个电池组可能是6串的, 最高电压为25.2V, 放电截止电压为18V左右. 这电热棒得做成18V, 1000W的.
最终会发现, 跑上几个厂家, 会因引线太粗无法生产, 楼主可能得花一笔四五千元的模具费, 做两个模具. 1000块钱做一个内模, 3000块钱做一个外模, 内模将焊好线的半成品的结合部用耐高温硬塑料压实, 外模将半成本的电热管与电线包上耐热软塑料. 还要再花几万块钱做个3C认证

网友:
楼主是做产品还是实验性质玩一下? 若是后者, 那么就买一台逆变器吧, 买比做便宜许多. 若是做产品, 且一定要用市售的电热棒的话, 建议做成400Hz的中频逆变器, 电池电压直接用H桥斩成SPWM波, 经中频变压器滤波及升压到220V

网友:
也可以做成直流供电, 只不过对电热棒的密封要求比交流的要高. 高湿环境的高压直流防腐蚀会很难搞, 本来交流供电可以允许0.5mA的安全漏电流, 直流的话, 100uA的漏电流很快就能看到锈了

网友B:
询:“ 建议做成400Hz的中频逆变器, 电池电压直接用H桥斩成SPWM波, 经中频变压器滤波及升压到”-------1、400Hz的中频是否做逆变频率使用?2、输出的220V是否50Hz的频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询:“ 建议做成400Hz的中频逆变器, 电池电压直接用H桥斩成SPWM波, 经中频变压器滤波及升压到”-------1、4 ...

400Hz是基波的频率, 也就是最终输出的功率信号频率. SWPM的频率在20K+

网友B:
请教:400Hz是中频电源,现在的电热棒是否都可以直接使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400Hz是中频电源,现在的电热棒是否都可以直接使用?谢谢!

“400Hz是中频电源,现在的电热棒是否都可以直接使用?”
可以直接使用,只要额定电压相符。

网友:
不好意思,昨天(6月1日)忘了一个问题:电热棒如果使用400Hz中频电源驱动,其电热转换的效率与使用50Hz工频电源驱动比较,是否有差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