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一个红外遥控的程序,但不知道哪出错了,一直接收不到,求大神赐教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sbit led=P1^2;
sbit IRIN=P3^2;
uint time;
uchar irvalue[4];
uchar code duan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m,n;
        for(m=x;m>0;m--)
         for(n=35;n>0;n--);
}
void time0init()
{
         TMOD=0x02;
         TH0=0x00;
         TL0=0x00;
         EA=1;
         ET0=1;
         TR0=1;
}
void ex0init()
{
     TCON=0x01;           //IT0=1 为跳变沿触发方式,引脚INT0上的电平从高到低的负跳变有效
         EA=1;
         EX0=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ime++;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char j,k;
        uint err;
        time=0;
        delayms(70);

        if(IRIN==0)
        {
                err=1000;
                while((IRIN==0)&&(err>0))
                {
                        delayms(1);
                        err--;
                }
                if(IRIN==1)
                {
                        err=500;
                        while((IRIN==1)&&(err>0))
                        {
                                delayms(1);
                                err--;
                        }
                        for(k=0;k<4;k++)
                        {
                                for(j=0;j<8;j++)
                                {
                                        err=60;
                                        while((IRIN==0)&&(err>0))
                                        {
                                                delayms(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
                                                delayms(1);
                                                time++;
                                                err--;
                                                if(time>30)
                                                {
                                                        EX0=1;
                                                        return;
                                                }
                                        }
                                        irvalue[k]>>=1;
                                        if(time>=8)
                                        {
                                                irvalue[k]|=0x80;
                                        }
                                        time=0;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void ir_work()
//{
//        switch(irvalue[2])
//        {
//                case 0x0c:P0=duanma[1];break;
//                case 0x18:P0=duanma[2];break;
//                case 0x5e:P0=duanma[3];break;
//                case 0x08:P0=duanma[4];break;
//                case 0x1c:P0=duanma[5];break;
//                case 0x5a:P0=duanma[6];break;
//                case 0x42:P0=duanma[7];break;
//                case 0x52:P0=duanma[8];break;
//                case 0x4a:P0=duanma[9];break;
//                default:break;
//        }
//}
void main()
{
        ex0init();
    time0init();
//wei=1;
//        P0=0xfe;
//        wei=0;

        led=0;
        delayms(200);
        while(1)
        {

//           duan=1;
//           ir_work();
//           duan=0;
        }
}

网友:
你的程序 估计过个几个月就只有老天爷知道了

觉得是个玩笑话 就当玩笑看吧

网友:
新手别自己写,先学会抄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