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sb下载软件

楼主:
下程序的时候总是芯片超时应答,无法下载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ISP下载吗?什么型号的STM32?启动模式有没有设置对

网友:
低廉的USB下载器搞51程序时,有冷启动下载问题,即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stm32现在貌似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如下载器确实能用,
那只有检查复位电路或者boot1接地,boot0接高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