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基于51单片机GPRS如何获取GPS数据 发送短信

楼主:
10芯积分
现在有一个51单片机的开发板,和一个gprs和一个gps模块,将GPS数据存储至xdata,怎么用AT命令取出数据,并和手机实现双向通信,例如,手机发送短信OK给模块,模块再发送GPS数据给手机。(C语言)

网友:
GPS是有个叫什么的协仪的,接收GPS的数据后分析字符串得到坐标等信息,gprs发短信几条AT指令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需要双串口的MCU,分别接GPS和GPRS模块,如果只有一个串口,需要用数据选择器或模拟开关切换串口,但这样就无法同时响应GPS和GPRS了。用IO模拟一个串口也行,但难度较高,初学者很难搞定。就楼主的目标而言,绝大多数开发板可不适合,非要用,恐怕只能用模拟串口了。
AT指令是专门操作GPRS模块的,跟GPS无关,也跟取出数据无关。

网友:
楼主目前需要的是先把MCU的操作、编程掌握了,然后可以实验单独操作GPS和GPRS模块,再进行一步掌握电路设计能力,然后使用合适的MCU实现整个系统。基础务必打好,否则只能是照猫画虎反类犬。

网友:
单片机需要2个串口,或者,GPS用模拟串口接收;GPRS用硬件串口收发

串口1:用于GPS数据读取,读取后筛选你需要的字节,比如GPRMC的经度,纬度,时间信息

串口2:用与GPRS发送和接收AT命令,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发送GPS数据到终端,方式一通过短信,方式二,联网上传数据。第一种比较容易。方式一更稳定,就是费用略高,我都用方式二,方式一辅助。

参考模块

GPS模块:一般可以用MTK的模块,ublox等
GPRS模块:fibocom G 510,sim900,本宏G10等等

网友:
既然是模块 那就有相关的应用手册 注意那些数据的顺序就可以了

第二步才是将获取的GPS数据解析出来

最后一步,将这个数据能让自己知道(整合)

网友:
可以试试移远的通讯模块  需要了解的可以加我QQ 294639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