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接收波形问题和485并联引起的通信问题。

楼主:
问题1.max485,测量TTL端波形。
PIN2接收波形中红色框内的和PIN4发送波形一样的。实际RS485接收波形是红色框后面的波形,请教问TTL接收端为什么会有发送的波形?是否是芯片原因或者是差分端不匹配引起的?

问题2.我做了2个板子,通过RS485通信,但是电路不一样,两个通讯线上再并连 485转USB工具 的AB ,用以在PC上监视两个板子的通信。上电后,PC串口软件监视到只有发送数据,没有应答数据。这时,在 PC串口软件 发送一个一样的发送数据,然后才看到应答数据,自此发送和应答通信正常。我觉得是硬件问题,可是看了通信正常的波形,还是比较好的。不正常时,发送数据的波形和通信正常后的发送波形是一样的。不知是示波器的干扰还是 485转USB工具 的干扰?问大侠,这个问题如何排除干扰,找到原因?

各位大侠,来帮帮我出出主意,谢谢!

485芯片

485芯片

发送TTL波形

发送TTL波形

接收TTL波形

接收TTL波形

网友A:
楼主应先给出涉及485接口的完整电路。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些天了。

网友:
485差分输出端已有上下拉电阻。

网友B:
485电路不全 我用的485电路就没问题呀 节点19个 杠杠的

我最近还在考虑 要不要用自动收发的芯片,这样更方便

网友:
485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先给出涉及485接口的完整电路。

你好,chunyang 图见六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5电路不全 我用的485电路就没问题呀 节点19个 杠杠的

我最近还在考虑 要不要用自动收发的芯片,这样更 ...

你好,图见六楼,帮我分析一下,我用一根线控制收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5电路不全 我用的485电路就没问题呀 节点19个 杠杠的

我最近还在考虑 要不要用自动收发的芯片,这样更 ...

你这边每个节点用的是一样的电路么?

网友:
你这图左边那一些分离器件是干什么用的?我没有看懂,电平转换?我画的RS485很简单啊,怎么这多分离器件咧?控制收发用一根线高低来控制就好了?没有搞懂你为什么做的这么复杂,终端匹配电阻没有吗?我用的是TI的带隔离的RS485芯片---ADM2582E

网友:
你这图左边那一些分离器件是干什么用的啊?没有看懂,电平转换?我画的RS485很简单啊,怎么这多分离器件咧?控制收发用一根线高低来控制就好了?没有搞懂你为什么做的这么复杂,终端匹配电阻没有啊?我用的是TI的带隔离的RS485芯片---ADM2582E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图左边那一些分离器件是干什么用的啊?没有看懂,电平转换?我画的RS485很简单啊,怎么这多分离器件咧 ...

1.确实是电平转换
2.可以用一根线做到控制。
3.因为是比较近的485应用连接,所以没有加终端匹配电阻。
以上有问题还是可以讨论。

网友:
是否有类似贴可以供参考,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确实是电平转换
2.可以用一根线做到控制。
3.因为是比较近的485应用连接,所以没有加终端匹配电阻。
...

1.你的2pin是控制引脚,你的4pin是数据引脚,你的波形有问题还是你的描述有问题?两个没有可比性啊?
2.我觉得RS485侧的上下拉可以去掉,尝试加匹配电阻试试,手册上推荐电路上是有匹配电阻的,这个应该问距离没有关系,可以尝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chunyang 图见六楼

电路是错的,自己分析一下逻辑。

网友:
谢谢各位,硬件没有问题,所示电路图只是一个示意图,但基本是对的。
第二个问题已经找到,是由于这次修改程序,对方把校验位给改了,所以用工具软件通信,设置校验位正好和对方的检验位一致,所以通信成功。所以改校验位就好了,软件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错的,自己分析一下逻辑。

电路可能不完全对,这个是示意图。功能上没有问题。只是困惑为什么收端IN会有发的信号,但是通过三极管后哦到MCU端 USART3_RX端发的信号就不见了。怀疑是信号反射,不知道从哪里反射过来的?

网友:
纠正一点,顶楼的波形描述有误,PIN2波形应该是PIN1波形 ,IN上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路可能不完全对,这个是示意图。功能上没有问题。只是困惑为什么收端IN会有发的信号,但是通过三极管后 ...

你用什么电路就发什么图,“可能不完全对”——这不是技术人能说出口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1.你的2pin是控制引脚,你的4pin是数据引脚,你的波形有问题还是你的描述有问题?两个没有可比性啊?
2. ...

1.谢谢,确实描述错误了
2.匹配电阻和距离有一定关系,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电路就发什么图,“可能不完全对”——这不是技术人能说出口的话。

抱歉,不发原图是有其他顾虑的。如果版主觉得有什么不对的,我可以删图。

网友E:
可以看看,接收端485信号到单片机是什么样,正常的时候和不正常的时候。 注意一下能正常和不正常时不通讯进入单片机信号的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抱歉,不发原图是有其他顾虑的。如果版主觉得有什么不对的,我可以删图。

呵呵,需要帮助的是你,这还用保密?那自求多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需要帮助的是你,这还用保密?那自求多福吧……

首先,论坛我觉得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作为一个版主,我觉得需要自己做到,要不然,我是不愿意来这个版块了。
第二,本身你也没有帮助到我,作为技术讨论大可以从技术方面问我你需要什么内容,这样的态度,我也觉得很奇怪。如果你是一个肯一起讨论问题的人,大可以从我提供的资料里给予一定讨论,这个,从留言中看出论坛有些朋友还是很热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看,接收端485信号到单片机是什么样,正常的时候和不正常的时候。 注意一下能正常和不正常时不通讯进 ...

谢谢,通信都正常的,只是接收端多了一个发送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论坛我觉得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作为一个版主,我觉得需要自己做到,要不然,我是不愿意来这个版 ...

看看你的帖子,是不是所答非所问?整了半天,想热心帮助你居然还要先哄着让你高兴?俺混论坛二十年了,助人无数但头一次碰到这样的!那好吧,惹不起咱躲得起……

网友:
485自动收发控制脚(pin2和pin3)或者控制脚之前的三极管基极是否接了电容?另外给出的电路发送逻辑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