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小米手环拆解

楼主:
   今天给大家带来小米手环1的拆机。

拆机前先留张“生前”照片,一会就要“解剖”了。
1、正面

2、反面

3、用指甲剪拆完金属前面板,下面是防水涂层。

4、防水涂层做的还不错,下面是拆机完防水涂层。

5、手机像素渣,拍不清楚。

6、下面是内部图。

7、下面找了几个网上资源图片,看看都有什么芯片。

8、蓝牙芯片采用Dialog的DA14580蓝牙SoC。相关介绍可参考:https://www.eeworld.com.cn/IoT/2014/0828/article_843.html

9、传感器采用ADI的三轴MEMS加速度传感器ADXL362。

10、降压芯片采用TI的TPS62736降压芯片。

11、小米手环相关方案原理图:

网友A:
“手机像素渣”,怕是很多拍照不清晰最常见的理由了。像素多意味着拍摄效果好么?那可不一定。只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在同样成本下像素容易做得更多罢了。影响清晰度最主要的因素是光线,手机成像传感器像素尺寸小,收集光线的能力不足。同样技术水平下,像素越多这个问题越明显。近摄影响清晰度的另一个因素是抖动,越抖图像越模糊,而光线越差,曝光时间就越长,这就进一步加大了抖动的影响。
知道了影响拍照效果的原因,解决起来就不难了。光照不足,可以用手电、也可以用手机的闪光灯。近摄时,用身边的物件比如杯子、书本之类给手机搭个架子,这样拍摄就可以轻松获得清晰的照片了。

网友B:
前几天 还中了个小米手环 你这就拆开了

网友C:
里面东西还挺多,集成度蛮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像素渣”,怕是很多拍照不清晰最常见的理由了。像素多意味着拍摄效果好么?那可不一定。只是随着技术 ...

好像微距不行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 还中了个小米手环 你这就拆开了

这个也是参加其他活动给的,刚拿到电池就不撑时候,一天一冲。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东西还挺多,集成度蛮高的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D:
我拆的小米手环电路板和下面网络图中的电路板后半部分不太一样,不知道各大网友发现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是参加其他活动给的,刚拿到电池就不撑时候,一天一冲。

一天就要充一次 太费劲了

网友A:
在被摄物两边放上杯子、瓶子、盒子之类,把手机架在中间拍。如果手机主摄像头在顶部边上,那么更简单,只放一个支撑物,一只手压着手机,另一只手操作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天就要充一次 太费劲了

明显电池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被摄物两边放上杯子、瓶子、盒子之类,把手机架在中间拍。如果手机主摄像头在顶部边上,那么更简单,只 ...

我试了试不太好使,我手机小米4C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是参加其他活动给的,刚拿到电池就不撑时候,一天一冲。

一天充一次,要么是该手环有故障未休眠,要么是你用的不对,比如一会儿一连接之类。俺的小米手环一个月充一次电,天天戴着,极少连接。
不过,手环这货实在垃圾,没什么实用意义。其计步功能现在的手机都有,睡眠检测根本不准,心率检测虽然有点用,但用处实在有限,总体实用性还不如一1980s初的电子表。小米似乎也嗅出点味道,最新一代手环带屏,应该能显示时间,总算能赶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潮流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了试不太好使,我手机小米4C

你还是不得其法,跟你的手机型号没什么关系。近摄时用手机闪光灯可能有问题,这时可以用台灯或手电补光,只要手机稳定,图像就一定是清晰的。曝光用自动模式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拆的小米手环电路板和下面网络图中的电路板后半部分不太一样,不知道各大网友发现没!!

小米手环有多个型号的,不同型号肯定有不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天充一次,要么是该手环有故障未休眠,要么是你用的不对,比如一会儿一连接之类。俺的小米手环一个月充 ...

的确是手环问题,后来有得了个光感版的手环,充一次电能用一个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小米手环有多个型号的,不同型号肯定有不同啦。

应该是不同批次进行了优化,目前小米手环一共出过三款:小米手环1、小米手环1光感版、小米手环2

网友:
看不出来现在小米的做工好像还可以了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不同批次进行了优化,目前小米手环一共出过三款:小米手环1、小米手环1光感版、小米手环2

我的小米手环就是光感版的,也是赠品来的,我自己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购买这样的无用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米手环就是光感版的,也是赠品来的,我自己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购买这样的无用产品。

对,我感觉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