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

楼主:
请问这种普通电源变压器,
带负载时表面温度一般控制在多少摄氏度℃比较合适?
网上购买这种电源变压器,都说足功率足功率,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来判断变压器是否真的足功率呢?

2017t528

网友:
“这种普通电源变压器,带负载时表面温度一般控制在多少摄氏度℃比较合适?”
粗略判断,你的手可以较长时间(例如半分钟到一分钟)按在变压器铁芯表面。

网友A:
功率够不够的判断依据是在温升有限(如楼上maychang说的那样,手可以勉强耐受)的前提下,输出电压幅值和空载比下降不多,满足标称。另一个检验办法是反着来,按标称给负载,至少五分钟后用手摸温升,能耐受说明功率够。
不过,一般实用中要留余量的,至少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率够不够的判断依据是在温升有限(如楼上maychang说的那样,手可以勉强耐受)的前提下,输出电压幅值和空 ...

额定输出工作5分钟, 线包温升只有十几度, 铁芯只有几度, 肯定能耐受. 常人的食指可耐受65度1秒钟, 合格的变压器额定输出热平衡之后有50度的温升, 人手没法摸, 得用温度计测量温升, 技术团队应该都买一个, 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定输出工作5分钟, 线包温升只有十几度, 铁芯只有几度, 肯定能耐受. 常人的食指可耐受65度1秒钟, 合格的 ...

对这种小功率变压器,我一般加额定负载后让变压器工作半小时以上,期间隔几分钟摸一次探探温度。
当然开始时的一两分钟最重要。如果变压器有故障,在通电后的一两分钟内就会表现出来。
最好是不加负载,先看看空载电流。空载电流没有问题,再加负载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定输出工作5分钟, 线包温升只有十几度, 铁芯只有几度, 肯定能耐受. 常人的食指可耐受65度1秒钟, 合格的 ...

那只是大致的判定方法,不是严格的。真要严格,还是根据铁芯材料、尺寸来验算吧,还得查查线径是不是合格,并且需要根据工况留足够余量。也就是做批量产品的时候这么玩,不过现在批量产品基本上都用开关电源了,我最近一次在设计中用工频变压器已是在2001年。自己制作实用品用到工频变压器最近的也是在2001年,当年给父母用TDA2822做了一个小功放配电脑,现在还在用。
现在测温,百度以上的高温我用热电偶配合万用表测,校准用沸水。百度以下的用测温枪,这货用起来很方便,准确度用体温来检查,建议你也买一个。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