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AC/DC变换电路

楼主(2017-05-29):
单相AC/DC变换电路
这个电路具有PFC校正,用220v经过变压器降压到18V,然后整流经过boost升压和ucc28019, 不接负载的时候显示36v,滑动变阻器作为负载,当在20欧姆左右的时候,电压变为25-28v电流变为2A,无论用多大电阻他的功率不变,输出电压电流一直在变,为什么不显示36v和2a稳定输出

网友A:
“这个电路”在哪里?

网友B:
建议,从负载先从大到小开始,把输出电压和电流数值拉出来,测试一组数据,再分析是否恒流。
比如“无论用多大电阻他的功率不变,输出电压电流一直在变,,,,”
这个输出电压是变大了还是变小?
“当在20欧姆左右的时候,电压变为25-28v电流变为2A”
这个要测量准确,是否测试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