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电路设计---求助

楼主:
本人是新手,最近想学做一块直流电机H桥驱动板,画了原理图(见附件),但不知道该原理图有没有什么问题,尤其是电源隔离和共地怎么处理(24V电机驱动电源和单片机控制电路的电源),24V电机驱动电源拟使用的是AC 220V转DC 24V的开关电源,单片机控制电路的电源拟使用AC 220V转DC 5V的开关电源。非常感谢!

网友:
“尤其是电源隔离和共地怎么处理”
图中PGND和PGND1是什么关系?

网友:
楼主应该用截图法或转存法把电路图转换为jpg格式再贴图,这样便于他人观看。

网友:
“尤其是电源隔离和共地怎么处理”可能没讲清楚,就是单片机控制的地,和24V驱动电源的地是否接到一起?
图中PGND和PGND1是通过一个0欧姆电阻相连接的,只是想把MOS管的地和半桥及半桥供电电源的地隔离一下,担心MOS管开关时对逻辑电路产生影响?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网友:
没人帮忙啊,

网友A:
@maychang  @chunyang  请帮忙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ychang  @chunyang  请帮忙看看

楼主的附件当天我已经下载,但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明白楼主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所以未回复。

网友:
请详细描述你的提问,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附件当天我已经下载,但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明白楼主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所以未回复。

谢谢您,我再请楼主补充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我再请楼主补充下

问题可能出在我下载首帖附件之后看不明白然后就置之一旁了,楼主在4楼补充的内容因此并没有看见。
现在我把楼主4楼补充和首帖附件对照看看,不过这需要一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尤其是电源隔离和共地怎么处理”可能没讲清楚,就是单片机控制的地,和24V驱动电源的地是否接到一起?
...

“就是单片机控制的地,和24V驱动电源的地是否接到一起?”

你的电原理图中有三个“地”:GND、PGND和PGND1。“单片机控制的地”是这三个“地”当中的哪一个?“24V驱动电源的地”又是哪一个?直接说标号不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尤其是电源隔离和共地怎么处理”可能没讲清楚,就是单片机控制的地,和24V驱动电源的地是否接到一起?
...

要想得到某位网友的回复,一个方法是使用@某网友功能,另一个方法是点击该网友回复帖下面的“回复”按钮。两种方法系统都会提醒该网友。如果直接发帖,该网友可能看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尤其是电源隔离和共地怎么处理”可能没讲清楚,就是单片机控制的地,和24V驱动电源的地是否接到一起?
...

如果要隔离,就没有什么共地问题,隔离要求没有电气连接,需要单独的供电,信号用光耦耦合。一般而言,MOS管不会带来明显的干扰,干扰源在楼主的应用中是电机。是否需要隔离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小功率电机而言,通常无需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尤其是电源隔离和共地怎么处理”可能没讲清楚,就是单片机控制的地,和24V驱动电源的地是否接到一起?
...

首帖附件电原理图中,有四个直流电源:
(1)标注为+5.0V;
(2)标注为VCC_5.0V;
(3)标注为+10V;
(4)标注为24V。
单片机在图中未见。当然,单片机不大可能使用10V或者24V,但单片机使用标注为+5.0V的电源,还是标注为VCC_5.0V的电源,文中未交待清楚。

网友C:
单片机的信号是从P2口入,VCC-5.0V是从单片机过来,给U1芯片供电,以及U4和U8光耦的二极管供电
+5.0V是有电源24V降压到10V,再转5V,给U5,U4和U8的光电三极管供电
+10V给半桥供电
24V给mos管供电,同时转10V
P2口是单片控制信号接口,单片机板另接

GND、PGND和PGND1中的GND是和单片机板的地,PGND是mos管的地,PGND1是半桥和U5芯片等的地,事实上PGND和PGND1是一个地,分开的目的是担心电机运转时,mos管的地对半桥和U5芯片产生影响,所以中间接了个0欧电阻

24V的地是PGND,10V和+5.0V的地是PGND1

我的问题是,PGND和PGND1需要中间接0欧姆电阻吗?GND和PGND连接在一起,不知对单片机有影响吗?整个电路的设计有没有什么问题,例如烧mos管等。

谢谢大家的帮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帖附件电原理图中,有四个直流电源:
(1)标注为+5.0V;
(2)标注为VCC_5.0V;
(3)标注为+10V;
(4) ...

单片机是另外接入的,主要提供控制信号,从P2介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隔离,就没有什么共地问题,隔离要求没有电气连接,需要单独的供电,信号用光耦耦合。一般而言,MO ...

主要是接的电机大概在250W,电流最大估计在10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的信号是从P2口入,VCC-5.0V是从单片机过来,给U1芯片供电,以及U4和U8光耦的二极管供电
+5.0V是有 ...

“我的问题是,PGND和PGND1需要中间接0欧姆电阻吗?”
必须接,否则U3U2等芯片得不到电源,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的信号是从P2口入,VCC-5.0V是从单片机过来,给U1芯片供电,以及U4和U8光耦的二极管供电
+5.0V是有 ...

“我的问题是,……GND和PGND连接在一起,不知对单片机有影响吗”
GND和PGND接在一起,U4和U8两片高速光耦(比较贵的)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因此GND和PGND无论如何不应该接到一起。除非是特殊情况,例如调试时接到一起,使用时再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的信号是从P2口入,VCC-5.0V是从单片机过来,给U1芯片供电,以及U4和U8光耦的二极管供电
+5.0V是有 ...

“我的问题是……整个电路的设计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可太大了,是要审查整个电路的工作。这个,谁敢说没有问题?
我只能就看到的说一点点。
(1)从单片机传输到此电路板上的信号是PWM和DIR。DIR用于控制电动机旋转方向,PWM用于控制转速。DIR经U1一路反相后成为DIR1和DIR2,这两路信号永远互补。从DIR1、DIR2、PWN以及U5(作为PWM的开关使用)和U6、U7一直到四支MOS管的逻辑关系看,是正确的。
(2)四支MOS管门极到源极最好加一支电阻,电阻值大到数十千欧都可以,防止门极“悬空”。
(3)U5是四二输入与非门。该芯片既然是使用5V电压,完全可以用74HC00代替。74HC00便宜,容易买到,速度比MC14011B快,输出能力强得多。
(4)U1只利用了六分之一,其余皆空着。空闲的输入引脚应该接到固定电平上,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皆可,就是不能悬空。而且,一个非门,完全可以用一支三极管加两支电阻代替。

网友:
非常感谢,我过段时间打板试试,可以的话,电路图重新发,以便共享。

(2)四支MOS管门极到源极最好加一支电阻,电阻值大到数十千欧都可以,防止门极“悬空”。
是在栅极和源极并一个大电阻,对吧?悬空的话,会有什么不良结果呢?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帮助,电路已打板,已经在小电机,以及250W,24V,13A的直流有刷减速电机运行测试正常。附上电路原理图,如果要产品化的话,还需要斟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