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做开发用汇编多吗?

楼主:
最近找了几家小家电的公司,了解一下对汇编都有要求,想了解一下像小家电这种产品是否用8位单片机多,然后编程语言都用汇编,我比较喜欢C语言,但是让我整体用汇编开发不太喜欢。不知道还是这个行业就是这样?

网友:
家电行业所用MCU大多是非常廉价、低端的,片内资源非常有限,而家电控制又不复杂,所以用汇编比较适合,这样资源利用率高。C语言不是任何MCU都可用,需要有编译器才行,而不少家电用的廉价MCU并没有C编译器,所以也无法用C。而之所以没有C编译器,是因为资源太少,根本不适合用C。

网友:
现在就是启动文件和一些有效率要求的关键代码用汇编吧,很少用到,即使很少用到也要会啊

网友:
确实汇编用的多。小家电行业我觉得如果不是去的大公司就不要去了吧,活多工资又低没办法,产品技术含量太低,只能拼量和使劲压榨工人了

网友:
有些时候还是需要用到汇编做一些东西的,比如为了保证你操作的原子性,就要用到汇编,甚至有的程序还用机器码来写,跑题了。
有的时候你要进行bug查找,就只能反汇编出来进行问题查找,这个时候你是看不到C的

网友:
看不起汇编,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司都用C,工具是人类进步的标志。

网友:
不是不想用,使用不起

网友:
我所在的家电控制板定制,用的都是C,增强型51比较多。可能你了解的公司做的东西实在是简单到只需要操作几个IO开关。。要么时序严格到极致。

网友:
除非对时序要求非常高,一般都用C开发。
普通的开发用汇编纯粹是折磨人。
可以再换一家公司试试。

网友:
工具是活学活用的,有需求,能赚钱,上汇编有何不可?

网友:
芯片用最低端的,那怕差一分钱的成本,量大了就很可观了,程序员的支出是短期的,低成本带来的效益是长期的。如果你是老板,就知道怎么选择了。

网友:
用C比用汇编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