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指示灯突然不亮并无法使用

楼主:
ST-link 的指示灯突然不亮了,然后就出现这个问题,烧录程序 提示没有STLINK ,这个是啥问题 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先检查供电是否正常,用万用表测,再查USB连线。

网友B:
不要连接任何要调试的芯片,换到其他USB端口上去看一下能不能识别

网友C:
“烧录程序 提示没有STLINK ,这个是啥问题”
最大的可能是供电部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供电是否正常,用万用表测,再查USB连线。

供电正常 换了台电脑 仍然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录程序 提示没有STLINK ,这个是啥问题”
最大的可能是供电部分的问题。

供电正常 换了台电脑 仍然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连接任何要调试的芯片,换到其他USB端口上去看一下能不能识别

供电正常 换了台电脑 仍然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正常 换了台电脑 仍然是老样子

芯片会发热吗?

网友E:
突然这样啊??会不会是芯片烧了

网友D:
没发热 我烧录完程序 就把线拔掉。 以前有一个STLINK发热 不能用了 和现在这个很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突然这样啊??会不会是芯片烧了

不知道啊

网友:
把盒子拆了,检查一下芯片的好坏吧,突然这样应该也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发热 我烧录完程序 就把线拔掉。 以前有一个STLINK发热 不能用了 和现在这个很像

你这样描述有可能是芯片坏了或者掉程序了,你还能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到这个设备吗?

网友:
建议当然是先排除是否ST-link 有问题
设法找其他能用此ST-link 烧录的板子,是否能烧录,也判断了ST-link 的指示灯本身是否有问题。

还有找J-link烧录或其他方法烧录是否正常,判断板子是否有问题。

如果没有摔打或其他异常因素,打开拆修找原因不是好办法

网友:
极有可能是掉固件了,要刷一次stlink的固件才能恢复,我的stlink在升级以后也是突然坏了,后来找商家免费换了,所以怎么刷固件还一直没弄清楚,应该是很简单的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描述有可能是芯片坏了或者掉程序了,你还能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到这个设备吗?

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正常 换了台电脑 仍然是老样子

如果确认电源和连接线都没问题(务必确认,用表量),那可以判断是元件问题,如果板子是敞开暴露的,检查有无机械损伤,是密封的则考虑元件是否又损坏。

网友B:
这样很有可能是芯片损坏了,你有用万用表量过芯片的供电电压是不是正常,也有可能是USB的5V转3V3出问题了也不一定的

网友:
硬件损坏的可能性不大,一般是软件引起的,本身网上买的stlink基本都是盗版,所以才那么便宜,stlink也是用stm32单片机做的f103的比较多f0的也有,盗版软件是没有源码的,所以只是一个hex或bin文件,所谓刷固件就是把这个bin文件写到stlink里。stlink是可以自己升级软件版本的,因为种种原因出现兼容问题stlink就挂掉了,也不排除有原厂程序里植入了防拷贝的小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很有可能是芯片损坏了,你有用万用表量过芯片的供电电压是不是正常,也有可能是USB的5V转3V3出问题了 ...

电压是正常 的  我把外套打开 里面的板子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
st-link_v2_usbdriver.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