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显示FFF

楼主:
在使用51单片机对DS18B20进行测温时,显示屏显示的结果为FFF,并未涉及算法,直接就是给数,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最大的可能是发送指令和接收数据的时序不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最大的可能是发送指令和接收数据的时序不正确。

DS18B20接不接上拉电阻和这种情况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18B20接不接上拉电阻和这种情况有关系吗

DS18B20你不接上拉电阻是在逗我吗?

网友B:
但是这个电路图好使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这个电路图好使是为什么呢

仿真不接晶振,复位电路都可以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18B20接不接上拉电阻和这种情况有关系吗

“DS18B20接不接上拉电阻和这种情况有关系吗”
仔细看看18B20的datasheet。

网友:
少用这个仿真软件,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