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MCU烧录程序 STM32 麒麟开发板

楼主:
我用FlyMCU烧录程序 怎么也烧录不进去  不知道出了啥问题?

网友A:
MCU主控芯片没有连接到,楼主应该检查一下BOOT引脚的下载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U主控芯片没有连接到,楼主应该检查一下BOOT引脚的下载端

大神 BOOT引脚的下载端 是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 BOOT引脚的下载端 是指?

STM32MCU芯片的BOOT0和BOOT1引脚,用串口下载的话,要配置好这两个引脚的电平,百度一下吧

网友:
在普通情况下有关boot引脚,boot0=0,boot1=1(0,1表示高低电平),默认从flash启动;
而在ISP方式,也就是 楼主您用的flyMCU的情况,需要把boot0=1,boot1=0,从系统存储区启动。

所以,楼主如果设置不对,很难ISP方式成功的。。。。。。。。。。。。。

还有,从楼主的回帖,看来真的很不熟悉32的用户手册,建议有时间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MCU芯片的BOOT0和BOOT1引脚,用串口下载的话,要配置好这两个引脚的电平,百度一下吧

这两个引脚 都被板子焊接接地了,个人没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