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将接收LIN总线数据

楼主:
      各位大侠,大家端午安康!小弟最近初学LIN总线。现想将总线数据通过STM32的RX管脚进行接收,然后通过232显示在串口调试软件的窗口上。但一直未成功,可能是没有理解透LIN协议及TJA1028的用法。想请教下:
    1、STM32 通过USART_IT_LBD进入中断后,接着是如何进行接收正常USART数据的(同步场、PID、数据)?中断函数该如何写?
    2、从机接收帧头后,需要进行响应,此时,从机是连同帧头和响应数据一起发送吗?还是只发响应数据部分?
    现把程序附上,由于刚开始学,存在很多错误,请大侠们指教? 如能提供测试成功的程序,小弟不胜感激!
     //初始化部分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9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LINBreakDetectLengthConfig(USART1, USART_LINBreakDetectLength_11b);
       USART_LINCmd(USART1,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LBD);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LBD,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中断部分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LBD) != 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LBD);

                        while(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LBD) != SET)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USART_SendData(USART1,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
}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24393833 先看看这个吧,其实有LIN协议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24393833 先看看这个吧,其实有LIN协议芯片的。

谢谢你分享的资料,我先研读下

网友: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LBD,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这个要打开,中断里面要按字节的方式接收LIN数据。

网上有相关的教程,使用的STM32F0XX+TJA1020的,需要的请参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VFj&id=567670729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