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尋msp430f5529搭配兩顆hc-sr04

楼主:
小弟我近日使用msp430f5529搭配兩顆hc-sr04
發現部分設定值看不懂
例如TA0CCTL2 = CM_3 | CCIS_0 | SCS | CAP | CCIE;

設定如果我要用兩顆以上的hc-sr04要如何更改以上的程序

网友:
意思如下图

网友:
謝大大回復
請問大神我要用到第二組的HC-SR04要如何修改
才不會導致兩個資料無法正確傳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謝大大回復
請問大神我要用到第二組的HC-SR04要如何修改
才不會導致兩個資料無法正確傳輸

再开一组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开一组定时器

感謝大神回復
我有再開一組定時器
但依舊沒動作
附上程式碼
TA1CCTL2 = CM_3 | CCIS_0 | SCS | CAP | CCIE;
TA1CCR0 = MEASURE_INTERVAL;
TA1CCTL0 = CCIE;
TA1CTL = TASSEL__ACLK | ID__4 | MC__CONTINUOUS | TACLR;
想請問大神
這樣設定的問題點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