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信号频率与设备谐振频率

楼主:
各位,我用驱动电源去驱动压电陶瓷(压电陶瓷:具有电致伸缩效应,两端加电压,就会有一个位移输出 ,谐振频率为400HZ),驱动电源的控制信号是正弦波,信号频率是不是不能大于400HZ,不然就会引起压电陶瓷的共振。

网友A:
谐振频率400HZ的压电陶瓷, 尺寸应该不小. 楼主你是专门来逗秀的吧, 共振只能发生在激励频率=振动单元的固有频率. 当然了, 不是说绝对不允许有误差, 允许误差多少, 要看振动单元的Q值, Q值越低范围越广, Q值越高则范围越窄.

网友B:
驱动信号频率低于或者高于你的压电陶瓷谐振频率都不会引起共振,只有驱动信号频率等于压电陶瓷谐振频率时才会引起共振。
当然,两频率相差不多时,驱动信号频率越接近你的压电陶瓷谐振频率,压电陶瓷振幅越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谐振频率400HZ的压电陶瓷, 尺寸应该不小. 楼主你是专门来逗秀的吧, 共振只能发生在激励频率=振动单元的固有 ...

什么意思,尺寸是44mm*44mm*17mm。手册上说他的谐振频率为400HZ,我给它驱动信号时,这个信号的频率跟400HZ无关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驱动信号频率低于或者高于你的压电陶瓷谐振频率都不会引起共振,只有驱动信号频率等于压电陶瓷谐振频率时才 ...

我知道激励频率等于 谐振频率的时候会共振,我的意思是,给这个压电陶瓷信号的时候,这个信号的频率范围怎么选则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意思,尺寸是44mm*44mm*17mm。手册上说他的谐振频率为400HZ,我给它驱动信号时,这个信号的频率跟400 ...

尺度果然够大的...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记得共振是初中二年级物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信号频率低于或者高于你的压电陶瓷谐振频率都不会引起共振,只有驱动信号频率等于压电陶瓷谐振频率时才 ...

后期做频率响应实验测试的时候,这个控制信号的频率怎么选择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意思,尺寸是44mm*44mm*17mm。手册上说他的谐振频率为400HZ,我给它驱动信号时,这个信号的频率跟400 ...

你给的驱动信号,当然是你想给多少就是多少。正如听收音机,广播电台才不管你在接收哪个台,只管发射这个台频率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给的驱动信号,当然是你想给多少就是多少。正如听收音机,广播电台才不管你在接收哪个台,只管发射这个 ...

那压电陶瓷的谐振频率400HZ,这个参数有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激励频率等于 谐振频率的时候会共振,我的意思是,给这个压电陶瓷信号的时候,这个信号的频率范围 ...

“给这个压电陶瓷信号的时候,这个信号的频率范围怎么选则呢”
怎么选择,那是你导师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尺度果然够大的...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记得共振是初中二年级物理

惭愧,只是明白共振的概念,却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压电陶瓷的谐振频率400HZ,这个参数有什么用呢

“这个参数有什么用呢”
和压电陶瓷尺寸44mm*44mm*17mm用处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参数有什么用呢”
和压电陶瓷尺寸44mm*44mm*17mm用处是一模一样的。

您看,还有的压电陶瓷谐振频率为1KHZ,有的为300KHZ,当然它们的尺寸相差很大,在一些快速跟踪的场合,需要频率高的控制信号控制压电陶瓷,如果选择谐振频率400HZ的压电陶瓷,控制信号的频率选择1KHZ,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看,还有的压电陶瓷谐振频率为1KHZ,有的为300KHZ,当然它们的尺寸相差很大,在一些快速跟踪的场合,需 ...

压电片是容性器件, 要快速响应, 就要用电压源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惭愧,只是明白共振的概念,却不知道怎么用

不管是收音机, 手机, WIFI, 蓝牙, 它们的接收机在某一时刻都是有一个固有频率的, 只响应以这个频率点为中心的具有一定带宽的无线信号. 接收信号的中心频率由本振信号决定, 带宽由中频放大器的滤波器的带宽决定.
同理, 任何振荡系统都有一个固有频率及响应的带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看,还有的压电陶瓷谐振频率为1KHZ,有的为300KHZ,当然它们的尺寸相差很大,在一些快速跟踪的场合,需 ...

“如果选择谐振频率400HZ的压电陶瓷,控制信号的频率选择1KHZ,可以吧”
可以不可以,要由你的导师决定。
我连你们导师想要干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能够说可以或者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惭愧,只是明白共振的概念,却不知道怎么用

压电片作为换能器, 即可工作于谐振点, 也可以工作于比谐振更高或更低的频点, 或是一个较宽的频带范围. 上限频率受其静电容对驱动电流的傍路作用影响, 当电流源驱动时, 高频信号被静电容旁路, 端电压下降. 电流驱动时, 则因为流经静电容的电流大增, 电极镀层发热烧毁. 下限频率则由于电流源驱动时静电容端电压太高, 超过介质耐压而击穿, 电压源驱动则因功率下降太多幅度下降太多失去意义. 不过依你的其它贴子的说法, 是作为微定位, 那就应该用电压源驱动, 获得以电压获位移的变换, 至于线性度, 我倒是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选择谐振频率400HZ的压电陶瓷,控制信号的频率选择1KHZ,可以吧”
可以不可以,要由你的导师决定 ...

我要做的是压电陶瓷的驱动电源。我的理解一直有误,谢谢您的指导,明白了控制信号的频率与压电陶瓷的谐振频率无关。
下面的这个图,是PI公司做的驱动电源的频率响应曲线。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希望您能指导指导:以输入信号为正弦波为例,横轴代表正弦波频率,纵轴代表电压峰峰值大小,曲线上的数字代表压电陶瓷的等效电容值。根据图形看,压电陶瓷等效容值为1.5uf时(红线),驱动电压峰峰值为140V时,电压频率不能大于100HZ(左边第三个小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收音机, 手机, WIFI, 蓝牙, 它们的接收机在某一时刻都是有一个固有频率的, 只响应以这个频率点为中 ...

谢谢老师的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压电片作为换能器, 即可工作于谐振点, 也可以工作于比谐振更高或更低的频点, 或是一个较宽的频带范围. 上 ...

对的,是做微定位。选择使用电压控制,控制信号经过低压运放再到高压运放驱动压电陶瓷。我的理解是:对压电陶瓷驱动电压的频率越高,所需要的电流就越大,在选择高压运放的时候就要选择输出电流大的运放,同时,高压运放的供电电源的功率也要比较大。这个理解对吗?我现在看了一些论文,下面要对器件选型及设计稳压电源(220V变为120V,给高压运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选择谐振频率400HZ的压电陶瓷,控制信号的频率选择1KHZ,可以吧”
可以不可以,要由你的导师决定 ...

我是打个比方,控制信号的频率上限选择1KHZ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的,是做微定位。选择使用电压控制,控制信号经过低压运放再到高压运放驱动压电陶瓷。我的理解是:对压 ...

频率越高, 电流越大, 若只考虑静电容, 是对的. 但是你好像并不了解压电陶瓷片的等铲电路, 它是一个RLC串联电路, 端口上再并有一个静电容. 因此, 在RLC谐振回路的固有频率上, 压电陶瓷等效为R与静电容并联, 此时的电流很大, 在偏离谐振频率点的地方, 则基本等效为静电容, 流经静电容的电流正比于频率和驱动电压. 你若要位移随电压而变的话, 必须用电压源驱动, 提供足够强的"阻尼", 驱动音箱的功放也需要具有足够的阻尼系数, 以对付振动系统的共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要做的是压电陶瓷的驱动电源。我的理解一直有误,谢谢您的指导,明白了控制信号的频率与压电陶瓷的谐振 ...

根据图形看,压电陶瓷等效容值为1.5uf时(红线),驱动电压峰峰值为140V时,电压频率不能大于100HZ(左边第三个小格)。

我从曲线读出的数据:根据图形看,压电陶瓷等效容值为1.5uf(红色曲线),驱动信号电压峰峰值为140V时,驱动信号频率不能大于75Hz。如图中红色箭头所指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要做的是压电陶瓷的驱动电源。我的理解一直有误,谢谢您的指导,明白了控制信号的频率与压电陶瓷的谐振 ...

“下面的这个图,是PI公司做的驱动电源的频率响应曲线。”

此图好像是此驱动电源(PI公司做的)输出随频率变化受到限制的曲线族,电容量为参变量。
曲线族水平部分,说明此驱动电源最大输出电压(峰峰值)为140V,任何负载任何频率均为此值。
随着频率升高,允许的输出电压减小。这可能是频率升高后电容容抗减小,为限制此驱动电源的输出电流,不得不减小输出电压。从不同颜色曲线看也是如此,电容量越大,同一频率的容抗越小,输出电压越受限制,否则输出电流将超出允许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要做的是压电陶瓷的驱动电源。我的理解一直有误,谢谢您的指导,明白了控制信号的频率与压电陶瓷的谐振 ...

此曲线族是对PI公司生产的这种驱动电源的限制,你正在做的驱动电源与PI公司的驱动电源无论是电路还是元器件都不相同,所以对你正在做的驱动电源的限制不会与这种PI驱动电源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曲线族是对PI公司生产的这种驱动电源的限制,你正在做的驱动电源与PI公司的驱动电源无论是电路还是元器 ...

恩恩,谢谢您的指导,明白了一些概念后,我在继续往下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越高, 电流越大, 若只考虑静电容, 是对的. 但是你好像并不了解压电陶瓷片的等铲电路, 它是一个RLC串 ...

嗯,谢谢您的指导,明白了这些概念。我在继续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尺度果然够大的...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记得共振是初中二年级物理

您看看,这个图片,这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设计的驱动电源,压电陶瓷的谐振频率为3.7KHZ,设计的驱动电源频率为1.2KHZ,我选择的压电陶瓷为400HZ,这种说法的话,我要设计驱动电压要为三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这个图,是PI公司做的驱动电源的频率响应曲线。”

此图好像是此驱动电源(PI公司做的)输出随频 ...

您看看,这个图片,这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设计的驱动电源,压电陶瓷的谐振频率为3.7KHZ,设计的驱动电源频率为1.2KHZ,我选择的压电陶瓷为400HZ,这种说法的话,驱动电压要为三分之一?谐振频率还是跟电压的驱动频率有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看看,这个图片,这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设计的驱动电源,压电陶瓷的谐振频率为3.7KHZ,设计的驱动电源频 ...

哈工大的老师这么说,依据是“PI工程师建议”。你是否应该找出“PI工程师建议”,再分析一下PI工程师为什么这样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看看,这个图片,这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设计的驱动电源,压电陶瓷的谐振频率为3.7KHZ,设计的驱动电源频 ...

再说,你的使用环境和目的,是否与哈工大老师的使用环境及目的一致?如果一致,你照抄也可以,算是完成任务,出了任何问题都推到哈工大老师身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说,你的使用环境和目的,是否与哈工大老师的使用环境及目的一致?如果一致,你照抄也可以,算是完成任 ...

先不说环境与目的,我只是想明白,谐振频率与驱动电压频率,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不说环境与目的,我只是想明白,谐振频率与驱动电压频率,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你在听扬声器放出的声音时,可以听到很多频率的声音。这些你听到的声音的频率,就是驱动频率,驱动频率和扬声器的固有频率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关系。
你在听扬声器放出的声音时,可以听到很多频率的声音。这些你听到的声音的频率,就是驱动频 ...

哦,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不说环境与目的,我只是想明白,谐振频率与驱动电压频率,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一定要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只能说,驱动频率离压电陶瓷(或者扬声器)固有频率比较远时(例如1/3或者1/2,或者2倍3倍),驱动频率有微小变化Δf,对振动幅度影响很小,而离固有频率很近时,驱动频率有微小变化Δf,对振动幅度影响很大(收音机的调谐是典型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只能说,驱动频率离压电陶瓷(或者扬声器)固有频率比较远时(例如1/3或者1/2, ...

嗯,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只能说,驱动频率离压电陶瓷(或者扬声器)固有频率比较远时(例如1/3或者1/2, ...

额,P-611.1S,这是我们实验室现在有的压电陶瓷,下面图片是数据手册上写的。它要求了最大驱动频率133HZ。我根据这个压电陶瓷设计驱动电源的话,最后驱动压电陶瓷工作,驱动电压的频率不能超过133HZ吧?不然会对陶瓷产生影响?我是刚看到这个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额,P-611.1S,这是我们实验室现在有的压电陶瓷,下面图片是数据手册上写的。它要求了最大驱动频率133HZ ...

此表中注明了条件 Unloaded ,所以我猜测频率限制在133Hz以下是为防止压电陶瓷振幅过大(是否怕压电陶瓷破裂,不得而知)。有载情况下应该频率限制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P-611.1S,这是我们实验室现在有的压电陶瓷,下面图片是数据手册上写的。它要求了最大驱动频率133HZ ...

另外,第一列 Maximum Operation Voltage 正负值不同,这也相当奇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表中注明了条件 Unloaded ,所以我猜测频率限制在133Hz以下是为防止压电陶瓷振幅过大(是否怕压电陶瓷破 ...

您请看,加负载后共振频率变低,数据手册上没有讲加负载后的驱动频率。不过震动的幅度应该也与电压的峰值有关吧,频率大点,电压峰值小,不会导致破裂吧。选用的压电陶瓷的行程为120u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请看,加负载后共振频率变低,数据手册上没有讲加负载后的驱动频率。不过震动的幅度应该也与电压的峰值 ...

“频率大点,电压峰值小,不会导致破裂吧”
那是自然。电压为零,绝不会破裂。

另外,对压电陶瓷施加这种限制,不一定是怕破裂,还有可能是振幅大了会产生非线性,即幅度与电压不成正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率大点,电压峰值小,不会导致破裂吧”
那是自然。电压为零,绝不会破裂。

另外,对压电陶瓷施加 ...

您说的这个幅度是指0-120um这种幅度的震动吗?比如0-120V的正弦波电压(全行程电压),压电陶瓷的震动幅度为0-100um正弦变化对吧?这个时候频率不能超过手册上的133HZ。如果驱动电压峰值是0-10V的正弦波,压电陶瓷的行程变化是0-10um(压电陶瓷驱动电压与行程近似线性),这个时候驱动频率即使等于共振频率,压电陶瓷的最大震动幅度也只是会超过10um一点吧?我对手册上133HZ的理解是:驱动电压峰值最大时的允许频率,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这个幅度是指0-120um这种幅度的震动吗?比如0-120V的正弦波电压(全行程电压),压电陶瓷的震动幅 ...

破裂不破裂,不仅仅与幅度有关,更与陶瓷内部应力有关。频率高的时候,完全可能振动幅度并不大,但内应力超过陶瓷能够承受的限度。
这个事情,看看扬声器就知道。同样的输入功率,低频时扬声器纸盆振动幅度要比高频率时大得多。顺便说明:扬声器通常是在驱动信号频率高于固有频率情况下工作,和你的情况相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这个幅度是指0-120um这种幅度的震动吗?比如0-120V的正弦波电压(全行程电压),压电陶瓷的震动幅 ...

“如果驱动电压峰值是0-10V的正弦波,压电陶瓷的行程变化是0-10um(压电陶瓷驱动电压与行程近似线性),这个时候驱动频率即使等于共振频率,压电陶瓷的最大震动幅度也只是会超过10um一点吧?”
驱动信号频率等于陶瓷片固有频率,幅度很可能远大于你所说的10um。

注意:驱动信号频率等于固有频率,振幅非常大,这种现像叫共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驱动电压峰值是0-10V的正弦波,压电陶瓷的行程变化是0-10um(压电陶瓷驱动电压与行程近似线性),这 ...

电压源驱动可能会好很多, 不过不确定压电陶瓷的"发电机效应"是否显著.
低内阻功放在电动喇叭的共振频率上提供的阻尼作用, 可以限制喇叭的振幅, 内阻大的功放阻尼系数小, 共振频率上喇叭振幅很大, 失真加大甚至振幅太大损坏.
用不大的力荡秋千, 若干周期后也可能荡的很高, 但若是用钢性连接与一曲轴套连接的话, 那振幅就由曲轴套的行程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源驱动可能会好很多, 不过不确定压电陶瓷的"发电机效应"是否显著.
低内阻功放在电动喇叭的共振频率 ...

我猜测楼主的压电陶瓷振动模式和电子设备中常见的石英晶体是一样的,是在厚度方向上振动(其它振动模式有扭曲等等),因为楼主曾说过“压电陶瓷驱动电压与行程近似线性”。
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该压电陶瓷应该有两个谐振频率,而且两个谐振频率很接近。一个是串联谐振,另一个是并联谐振。驱动源如果是接近电压源,并联谐振容易发生,驱动源如果是电流源,串联谐振容易发生。
具体情况不清楚,很难判断。
其实,实测一下该压电陶瓷的频率-阻抗特性并不困难,信号发生器加示波器即可。测量扬声器频率-阻抗特性不也是这两种设备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源驱动可能会好很多, 不过不确定压电陶瓷的"发电机效应"是否显著.
低内阻功放在电动喇叭的共振频率 ...

我一直没有搞清楚楼主的导师要达到什么目的。
楼主多次提到10um,但机械行业里面常用的千分尺(螺旋测微计)就能够测量出10um。
非接触测量?也不像。压电陶瓷产生的位移,不接触是测不出来的。要非接触,应该考虑光学方法。
自动测量?有可能。但机械式的自动测量也很容易实现,光学方法更容易实现自动测量。压电陶瓷和机械测量一样需要接触,实现自动测量并不比机械方式容易。

网友D:
楼主这个压电陶瓷的应用目的可能是类似扫描隧道显微镜(STM)那样的装置,这种装置应用压电陶瓷产生的位移进行测量。
如果果真是这样,那么楼主的驱动频率应该远离压电陶瓷的谐振频率,因为在谐振频率附近,压电陶瓷的位移与加载之上的电压之间关系将不是线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没有搞清楚楼主的导师要达到什么目的。
楼主多次提到10um,但机械行业里面常用的千分尺(螺旋测微 ...

用"微位移"代替"微定位器", 能找到一些介绍

网友A:
现在, 要在头发上雕龙刻凤应该都不是太难了

网友:
关于这方面,我只知道美国的罗兰(第一任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刻制光栅是利用热膨胀来移动刻刀,每刻一条线就要加热冷却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 要在头发上雕龙刻凤应该都不是太难了

头发直径平均0.07~0.08mm,在微细加工上可以说是相当大的物体。和芯片里面导线相比,是庞然大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压电陶瓷的应用目的可能是类似扫描隧道显微镜(STM)那样的装置,这种装置应用压电陶瓷产生的位移 ...

对,是扫描探针显微镜(原子力显微镜),用压电陶瓷的位移测量三维物体的尺寸,我们实验室有一款 压电陶瓷,它的谐振频率为400HZ,应用于显微镜上时是不是频率太低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没有搞清楚楼主的导师要达到什么目的。
楼主多次提到10um,但机械行业里面常用的千分尺(螺旋测微 ...

10um只是打个比方。我要做的是扫描探针显微镜(原子力显微镜),测量纳米级(例如细胞)的形状尺寸,XYZ三个方向用压电陶瓷控制,X为行扫描,Y为列扫描,Z测量高度。用驱动电源驱动压电陶瓷在这三个方向运动,在X方向上驱动的频率100HZ(行程100um,点数512)就够了,主要是Z方向上的快速跟踪,一行结束,512个点的高度也要测出来,在Z方向上有闭环跟踪算法(Z的行程为3um以内,比较小)。我们实验室有一款压电陶瓷行程100um,谐振频率400HZ。可以应用在XY方向上扫描。因为这个显微镜很难做出来,我们先做压电陶瓷驱动电源这一部分,压电陶瓷为容性负载,驱动电流为频率和电压有关。如下面的公式:比如压电陶瓷等效电容1.8uf,驱动频率为1KHZ,电压100V时,需要的电流为:1.13A设计时需要以上面这个最大电流来选择高压运放的输出电流。(不知道这个公式对不对呢?)容抗:Xc =  1/(2*π*f*C)
电流:Ic = U/Xc=2∗π∗f∗C∗U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um只是打个比方。我要做的是扫描探针显微镜(原子力显微镜),测量纳米级(例如细胞)的形状尺寸,XYZ ...

这种情况,驱动信号频率必须远离压电陶瓷固有频率。如48楼gmchen所说,固有频率附近,压电陶瓷的位移与电压之间不是线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驱动信号频率必须远离压电陶瓷固有频率。如48楼gmchen所说,固有频率附近,压电陶瓷的位移与电 ...

他们是迟滞特性的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0um只是打个比方。我要做的是扫描探针显微镜(原子力显微镜),测量纳米级(例如细胞)的形状尺寸,XYZ ...

我知道了,在Z轴你是做随动控制。
由于被测物表面形状是未知的,所以Z轴的运动不可能是简谐运动,它必然包含各种频率的成分,其中难免就有接近压电陶瓷谐振频率的成分。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避开谐振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设法使整个系统的Q值降低,那样即使在谐振点附近也不会有谐振峰出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了,在Z轴你是做随动控制。
由于被测物表面形状是未知的,所以Z轴的运动不可能是简谐运动,它必然 ...

是的,不过这是以后要做的,因为老师也没经验,现在就让我先做一个压电陶瓷的驱动电源(包括控制电路)。我考虑到控制压电陶瓷时,信号频率越大,压电陶瓷需要的电流就越大(高压运放输出电流就越大),楼上有一个我写的电流与电压和频率的关系,因为要设计这个电路,要知道输出功率最大达到多大,可以确定输出电压是在0-100V,但是输出电流峰值能多大,我一直考虑不好,不知道输出电流,就不能够选择高压运放,比如APEX公司的PA78高压运放芯片,输出峰值电流200ma, PA92为4A,您能给我点意见吗?该怎么选择高压运放?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过这是以后要做的,因为老师也没经验,现在就让我先做一个压电陶瓷的驱动电源(包括控制电路)。 ...

很抱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无法给你提供帮助。之所以想到STM,是因为我有一个老同学在国外就是搞这个的,有一次他回国,大家聚会的时候听他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