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摇摇棒控制变量的问题

楼主: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svr0(void) interrupt 0
{

        KY=~KY;
       //每个摇动来回水银开关会在摆幅两端分别产生下降沿中断,只提取其中一次(从左向右摇才显示)
if(KY==0)
{
   num++;     //计算中断次数
   switch(pic)      //选择画面
   {
        case 0:{display1_ltor();}break;
    case 1:{display2_ltor();}break;
    case 2:{display3();}break;
    case 3:{display4();}break;
    default:{display1_ltor();}
   }
}

}

上面是中断程序
控制变量ky初值为0,摇摇棒从左往右或者从右往左都会产生一个中断,按照程序所描述是不是说 第一次中断不送数据,第二次中断送数据,第3次又送。。。。。
那这样来分析的话摇摇棒有可能从左往右的时候送数据,也有可能从右往左的时候送数据,
但是实际上之后摇摇棒从左往右时才送数据啊,
有点搞不懂
哪位大神能看看我的分析哪里出了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
困扰我好几天了都

网友A:
由你的这段程序看来,产生了中断不还得KEY==0 时才显示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你的这段程序看来,产生了中断不还得KEY==0 时才显示数据?

对啊,这样两次中断才显示一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啊,这样两次中断才显示一次

向左向右不就触发两次外部中断?然后你只取了其中的一次来显示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左向右不就触发两次外部中断?然后你只取了其中的一次来显示数据?

是啊,但是按照程序的话就没规定固定往哪边晃送数据啊,可实际只有从左往右才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