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后可否不滤波,直接将脉动直流输入三相逆变桥

楼主:
如题,变频器中,整流后可否不滤波,直接将脉动直流输入三相逆变桥呢

网友:
不行, 变频器中三相整流后的滤波电容不仅仅是滤波用, 还有别的作用

网友A:
那换成不独立起支撑母线作用的一个小电容,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换成不独立起支撑母线作用的一个小电容,可以吗

如果你不管防雷, 只带纯阻性负载, 那是可以的只加有限的X电容的

网友:
想问楼主变频器中,整流后可否不滤波,,,为什么,想知道有什么原因,说一下

网友:
楼主可能不清楚变频器一般是拖电机用, 而电机是感性负载, 变频器必须四象限工作. 直流母线上没了储能电容, 那不是功率管击穿, 就是整流桥击穿

网友A:
不好意思,确实好多不懂,那拖动电机就会有能量回馈,所以要用电容吸收,那如果想要减小变频器体积,将大电容换成小电容可以吗,所以我才问了个能否直接将六脉波的脉动电压直接输入逆变桥,给直流回路并联小电容只吸收回馈能量,但回馈能量究竟多大,需要多大的电容来吸收,我确实没考虑,我只是想知道这个思路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确实好多不懂,那拖动电机就会有能量回馈,所以要用电容吸收,那如果想要减小变频器体积,将大电 ...

没有理论基础的想象,建议先搞懂工作原理再去优化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