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设计的闪灯遇到了问题

楼主:
这是个设计好的闪灯,但是d1不亮,d2亮不闪,感觉哪里出了问题,自己说什么也看不出来了

网友:
原理图跟PCB对不上吧?!!!

网友:
一支亮另一支不亮,显然555并未产生振荡。
至于原因,2楼已经制成:电原理图和电路板图并不相符。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限流电阻用51欧?太小

要明白灯闪的道理,3脚输出高低波,当输出高时,d1不亮,d2亮。3脚输出低时,d1亮,d2不亮。
3脚不停的输出高低电平的方波,就是双闪,R0是调整闪的速度。
现在的情况是:d1不亮,d2亮而不闪,,,
是否没有起振,把可调换成100K的,再检查一下R0,R1,C1参数或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