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科技?新技术?5分钟就能给电动汽车充满电

楼主:
一家以色列的初创公司StoreDot研发出了一项技术,能够在5分钟之内给电动汽车充满电。
这种叫做“FlashBattery(闪充)”的电池,它是对传统锂离子电池结构的大刀阔斧的改进。
分层排列的纳米点结构

FlashBattery融合了多层纳米材料和有机化合物,可以大大缩短充电所需时间。

FlashBattery电池将会装在一个被称为“纳米点”的小袋子里,StoreDot预计会给每辆汽车配备40个左右这样的小袋子,这40个“纳米点”呈分层结构排列,并且合并组成电动汽车的充电模块。

这样,给电动汽车充电就像给普通充气罐充电一样迅速,5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且可以支持汽车行驶300英里(约为480公里)。

不仅如此,FlashBattery电池还比一般的锂离子电池更安全。

FlashBattery摒弃了锂电池中的石墨,显著降低了电池电阻,导致它的燃烧温度提高,大幅提高了电池的安全性。

公司表示,这项技术现在处于研发的高级阶段,预计将在三年之内投入市场,希望它能够彻底改变电动汽车的充电方式。

网友:
电动车动不动就是几十KWH的电池, 5分钟充满意味着电网要频繁应付几百KW的冲击, 小区是不行了. 得专门花几万块钱请电力设计院帮你设计, 再花十几万施工一条专用充电线路并配一台专用变压器, 再按容量付座机费(每KVA大约每月25元), 一个月几千块钱吧

网友:
那么牛啊,是天朝的吗???

网友A:
气可以用气罐装,电呢?虽说有电容,但装不了多少电,短时充大量的电,这个电网根本受不了,就是导线损耗都很可观。所有宣称什么急速充电的电动车,无一例外的都是骗子,因为在理论上就不具备普遍实施性的可能。制约的瓶颈不是储电元件的充电环节,而是可以提供短时大功率的供电系统,而供电系统又讲究发电与负载的动态平衡,发电环节又都是具有巨大惯性的,少量的高速充电电动车可以应对,普遍应用则与电网本身的特性根本矛盾,就是高温超导技术实现了也没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气可以用气罐装,电呢?虽说有电容,但装不了多少电,短时充大量的电,这个电网根本受不了,就是导线损耗都 ...

可能方案实施者有别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充电站里放一组容量恬当的电池. 平时用不大的功率进行充电, 而汽车上的充电能量来自充电站的电池. 深圳有许多订制线路的电动大巴, 周末和节假日也跑旅游线路, 一日游及往返路程200公里以内的, 车上的电池可满足, 总行程超过200公里的话, 他们会派一辆充电车随行, 充电车是电动货车, 只不过运的是电池组和充电管理理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方案实施者有别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充电站里放一组容量恬当的电池. 平时用不大的功率进行充电 ...

用电池给电池充电更有功率限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