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codec地线处理

楼主:
最近在调试一个音频codec时出现了噪声干扰问题,在没有信号输入时,增大音量到最大,可以很明显的听到一阵针吱吱的声音,调试了很长时间依然没有解决,这次改板对地线进行了单点接地处理,采用模拟地进行包地,不知道效果如何,下面的具体的原理图和PCB,请大神们给点建议,谢谢了。
使用芯片:WM8758
原理图如下:

TOP层布线如下:(注:图中深灰色的表示数字地,浅蓝色的表示模拟地),音频左右声道线外面用模拟地包住。

第2层,整个层铺铜

第3层,音频左右声道线用模拟地包住。

第4层,模拟mic线用模拟地线包住

第5层,模拟地大面积铺铜

第6层(底层),用0欧姆电阻进行单点接地处理,这里也有一段模拟地铺铜,不知道是否需要去掉??

另外我看别人的做法,对音频地采用数字地进行包地如下:

以上,两种对音频线包地的处理内种效果好一点,希望大神们能给点建议,谢谢大家了。

网友:
布置的非常不错啊厉害的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布置的非常不错啊:han ...

不知到效果如何,求大神们指点一下,给点建议

网友:
我不是什么大神,只是也画过几次板子罢了谈不上建议

网友:
類比走線是類比走線,要切類比地,不可跟數位走線混再一起,DGND是DGND, 再用0 Ohm 相連類比地.

网友:
一阵针吱吱的声音问题确定是PCB走线造成的
何以这么判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