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9P031图像条纹,求助,急!

楼主:
如图:小弟我用zedboard的PL端接收CMOS的图像数据,然后存RAM减速,在通过AXI给PS,SDK接收的的图像如图,真心不知道问什么,求各位大神相助

网友:
“为什么”不是“问什么”,打错了。。。

网友A:
原图案是什么?这个像是软件处理流程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图案是什么?这个像是软件处理流程有问题。

原图就是我办公室的随机画面,就是出不来,我是直接接受贝依儿格式的数据,然后给ps端,依靠别人的.c解成图像。。。
昨天怀疑是线路噪声或者耦合的干扰,改了接线,现在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图案是什么?这个像是软件处理流程有问题。

并且我接收的数据明显有规律,在一块内的值上下差不多,过一块又突然变化了,真是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图就是我办公室的随机画面,就是出不来,我是直接接受贝依儿格式的数据,然后给ps端,依靠别人的.c解成 ...

仅干扰不会是这样,即使存在干扰,那也要先解决了编程解算问题之后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且我接收的数据明显有规律,在一块内的值上下差不多,过一块又突然变化了,真是一头雾水。

好好看相关的器件手册和开发资料,务必把数据格式弄明白。

网友:
*原图就是我办公室的随机画面*, 这个随机画面能贴上来啊。

猜测原图,如果原图是横条、竖条的话,那么
可能水平size没匹配好
垂直下面也有图像没输出,可能垂直size也要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原因是IIC的状态转移节拍不对,导致寄存器配置只读了一个就不读了,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