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连接器,你都知道哪些?[转]射频连接器的命名方法

楼主:
介绍射频连接器的命名方法,通用射频连接器的主称代号采用国内、外通用的主称代号。特殊产品的主称代号由详细规范做出具体规定,如何规范的使用符号。

射频连接器简称为:RF连接器,通常被认为是装接在电缆上或安装在仪器上的一种元件,作为传输线电气连接或分离的元件。它属于机电一体化产品。简单的讲它主要起桥梁作用。

一、射频连接器命名方法

通用射频连接器的型号由主称代号和结构形式代号两部分组成,中间用短横线“-”隔开。其它需说明的情况可在详细轨范中作出规定,并用短横线与结构形式代号隔开。

二、射频连接器代号说明

1、17种外形代号介绍

N型:外导体内径为7mm(0.276英寸)、特性阻抗50Ω(75Ω)的螺纹式射频同轴连接器。(IEC169-16)
BNC型:外导体内径为6.5mm(0.256英寸)、特性阻抗50Ω的卡口锁定式射频同轴连接器。(IEC169-8)
TNC型:外导体内径为6.5mm(0.256英寸)、特性阻抗50Ω的螺纹式射频同轴连接器。(IEC169-17)
SMA型:外导体内径为4.13mm(0.163英寸)、特性阻抗50Ω的螺纹式射频同轴连接器。(IEC169-15)
SMB型:外导体内径为3mm(0.12英寸)、特性阻抗50Ω的推入锁定式射频同轴连接器。(IEC169-10)
SMC型:外导体内径为3mm(0.12英寸)、特性阻抗50Ω的螺纹式射频同轴连接器。(IEC169-9)
SSMA型:外导体内径为2.79mm(0.11英寸)、特性阻抗50Ω的螺纹式射频同轴连接器。(IEC169-18)
SSMB型:外导体内径为2.08mm(0.082英寸)、特性阻抗50Ω的推入锁定式射频同轴连接器。(IEC169-19)
SSMC型:外导体内径为2.08mm(0.082英寸)、特性阻抗50Ω的螺纹式射频同轴连接器。(IEC169-20)
SC型(SC-A和SC-B型):外导体内径为9.5mm(0.374英寸)、特性阻抗50Ω的螺纹式(两种型号有不同类型连接螺纹)射频同轴连接器。(IEC169-21)
APC7型:外导体内径为7mm(0.276英寸)、特性阻抗50Ω的精密中型射频同轴连接器。(IEC457-2)
APC3.5型:外导体内径为3.5mm(0.138英寸)、特性阻抗50Ω的螺纹式射频同轴连接器。(IEC169-23)
K型:外导体内径为2.92mm(0.115英寸)、特性阻抗50Ω的螺纹式射频同轴连接器。
OS-50型:外导体内径为2.4mm(0.095英寸)、特性阻抗50Ω的螺纹式射频同轴连接器。
F型:特性阻抗75Ω的电缆分配系统中使用的螺纹式射频同轴连接器。(IEC169-24)
E型:特性阻抗75Ω的电缆分配系统中使用的螺纹式射频同轴连接器。(IEC169-27)
L型:公制螺纹式射频同轴连接器,螺纹连接尺寸在“L”后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2、通用射频连接器的结构形式代号由下表所示部分组成:

注:

①插头装插针,插座装插孔的系列,结构形式代号中插头和插座代号(表中序号1)不标。插座装插针系列,用括号中的代号。
②注有#号者,仅在面板插头使用。

3、射频连接器的型号组成示例:

(1)SMA-JW5、TNC-JW5
表示SMA型及TNC型弯式非密封射频插头,插头内导体为插针接触件,配用SYV-50-3电缆。
(2)N-50KFD、SMA-KFD
表示法兰安装,阻抗为50Ω的N和SMA微带射频插座,内导体为插孔接触件。
(3)SMA-KE、75KHD
表示直接焊接在线路板上的阻抗为50Ω的SMA微带插孔连接哭器及阻抗为75Ω的SMB插孔连接器。
(4)转接器和阻抗转换器的型号组成方法,以插头或插座型号为基础派生,一般采用下列形式:
①转接器的型号,其类型代号部分用连接器主称代号(系列内转接器)及分数形式(系列间转接受能力器)表示。
如:N-75JK
表示一端为插针接触件,另一端为插孔接触件,阻抗为75Ω的N型系列内转接器。

如:N/BNC-50JK
表示一端为N型插针接触件,另一端为BNC型插孔接触件,阻抗为50Ω的系列间转接器。

②阻抗转换器的型号,其型号或结构形式代号用分数形式表示:
如:N-50J/75K
表示一端为50Ω插头,另一端75Ω插座,两端均为“N”型的阻抗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