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嵌入式Linux,直接学习A9还是以ARM9开始呢?

楼主:
想购买一块开发板学习嵌入式Linux,网上有人说ARM9资料多,容易入门,但是ARM9已经很老了;A9的话是多核的,性能比较好,但是资料可能不那么完善。想请教一下,入门嵌入式Linux,应该直接上A9还是使用较老的ARM9呢

网友:
无所谓,只要能跑Linux的都行。

网友:
学内核学驱动吗?貌似发展挺快的,而且跟老版本有一定区别,建议学新的

网友:
ARM9是arm的老的芯片架构、网上资料多、相关芯片(比如s3c2440、at91sam9260)的外设都比较简单(所以驱动也比较简单),对于想学习linux驱动框架(如设备模型、一些驱动子系统)、驱动编写的人容易入门。
cortex-A9是arm相对较新的架构,性能比较高,所以支持更加复杂的外设,因此这些芯片的驱动也会比较复杂。
对于学习linux应用开发的人,两者没有太多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