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弹专家》教你如何DIY炸弹

楼主:
昨晚看了刘德华主演的《拆弹专家》的预告片,自己确实被里面的爆破效果震撼但是再震撼之余,发现了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在小警察牺牲的那一段,当时小警察身上绑着炸弹背心,远景看这炸弹背心还有点黑科技的感觉

但是当镜头切换到近景时,你就会发现有意思的地方

以下是视频截图

可以看出来控制炸弹的芯片的51系列单片机
圈出来的红色的是晶振,蓝色的是复位按键

黄色的可能是74系列,也许是去驱动数码管的,紫色的是上拉电阻

仔细看其实会发现不止一块单片机

应该两块51单片机同时工作,有点意思~
这都是的51系列单片机

但是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上面居然有块***超声波模块***
WHAT?
What are you 弄啥呢?
这是超声波模块图

我是搞不懂炸弹用超声波干嘛?
测距?
难道是人靠近就会爆炸,但是我看到刘德华在他面前拆了半天也没有爆炸

所以总的来说,剧组仅仅是用一个用51单片机控制的定时器,
也许有块蓝牙模块,因为姜武手里的遥控按下之后,数码管开始倒计时
还有负责道具的人可能故意把线搞外漏出来,显得很乱
说到这,你觉得这炸弹难拆吗
个人觉得如果拆这炸弹的话,直接剪掉晶振或者拔掉单片机即可
也许设计炸弹的人也想到了这一点,他可能会设置成假如单片机不工作了,就爆炸
那就GG了

说到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自己DIY一个“炸弹”了,成本也就50元。
所以说看电影不要太走心尤其是对应我们这些工科男来说
欢迎大家积极讨论,我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可以指出来。

这是《拆弹专家》的预告片
https://v.qq.com/x/page/p03987o4qj0.html

网友A:
两个单片机就是互发心跳呗,任何一个停了另一个就立即引爆,动作再快也不可能同时拆掉吧

当然更有可能的道具在淘宝上找了两块看起来比较威猛的开发板,缠上几根电线,然后跑一个led倒计时的示例程序
搞定

网友B:
遥控炸弹用信号屏蔽器怎么样?
常用的频段都给它屏蔽了

网友C:
瞎几把扯淡,扣电池多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单片机就是互发心跳呗,任何一个停了另一个就立即引爆,动作再快也不可能同时拆掉吧

当然更有可能的 ...

反正这道具师骗骗大众还行,骗不了工科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单片机就是互发心跳呗,任何一个停了另一个就立即引爆,动作再快也不可能同时拆掉吧

当然更有可能的 ...

直接把供电线剪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瞎几把扯淡,扣电池多方便。

想到这里,发现这道具好搞笑

网友:
这个电影我看了,爆炸声老强悍了,吓得我一激灵一激灵的
当时看到这个超声波模块我就猜,这肯定是淘宝国产货

网友D:
电影道具就被当真了,随便找个什么成品或模型意思一下就可以。让俺来设计起爆器电路,就电影里的那些个拆弹法,可以轻松来个通杀。现实中的拆弹和电影中根本不同,起爆器也不是影视作品里的那样。其实,作为合格的电工,这个问题根本就不该有困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瞎几把扯淡,扣电池多方便。

如果这是一颗真实的炸弹,你信不信扣了电池会马上爆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这是一颗真实的炸弹,你信不信扣了电池会马上爆炸?

真炸弹的话一般用什么供电?直接剪了电源线的话我觉得会爆炸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真炸弹的话一般用什么供电?直接剪了电源线的话我觉得会爆炸

真实的炸弹我没见过,至少设计炸弹电路部分的人,水平要比咱们论坛大部分人专业,而且也不会露出这么多元件器让你看到它的构造,顶多留点什么装置,用来在炸弹意外启动的时候可以销毁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炸弹用信号屏蔽器怎么样?
常用的频段都给它屏蔽了

思维太僵化了. 把你能想到的方法的逻辑反过来搞, 世界上最顶级的拆弹专家也没撤, 甚至可以把方案公布给专家. 专家直给你跪了. 比如说起爆器的起爆条件是一个自动累计的计数器的溢出, 而摇控器只是周期性地在计数器溢出之前去清零计数器. 专家拿到方案说明会一身冷汗. 若是有线起爆器的话, 那可靠性就更高了, 再加上心跳, 血压, 水平仪等, 狙击手全部出来跪着...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影道具就被当真了,随便找个什么成品或模型意思一下就可以。让俺来设计起爆器电路,就电影里的那些个拆弹 ...

嗯, 原理图, 原代码都可以给拆弹专家, 看不懂的话还可以提供设计思路及操作说明书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嗯, 原理图, 原代码都可以给拆弹专家, 看不懂的话还可以提供设计思路及操作说明书

不错,设计完全可以公布,刻意的防拆弹设计并不难。不过,绝大多数真正用来作战的爆炸性武器系统中的引爆装置倒是可以拆的,因为设计时就考虑了这一点。只是,有些时候会采取刻意的增加拆弹难度的设计,比如二战中德国轰炸英国就有用延时引信,且延时时长不定,看似哑弹,不知道啥时候就炸了,这是一种威慑性战术。
所以,真正用于作战目的的引爆装置不会刻意设计成不可拆除的,那样的话对方反而不会去尝试拆弹了。最好的武器级引爆装置设计就是有时能让你拆,有时拆不了,外观上还无法区分,遇上这样的还真没折。
至于恐怖分子,这个就不讨论了,其实只要留意一下,有多少恐怖袭击的报道和有多少拆弹成功的报道就该明白了,而现实中的拆弹作业和电影比根本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真实的炸弹我没见过,至少设计炸弹电路部分的人,水平要比咱们论坛大部分人专业,而且也不会露出这么多元 ...

真实的炸弹结构简单,根本不会采用复杂的什么防拆电路,因为批量下的可靠性才是最重要的,而且还需考虑投放后(包括作战投放和训练、实验投放)清除隐患的问题,所以通常只要引信不变形,拆除并不很困难。什么是专业?这才是。至于防拆的特种引爆装置,其实就算是绝大多数的恐怖袭击也基本上用不上,除了极个别场景的需要,防拆设计没有意义。而对于这样的“极个别场景”,设计一件不可拆除的引爆装置在电路方面根本不算难,唯一需要考虑的就像下棋中的攻防拆招,考虑得够细致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真实的炸弹结构简单,根本不会采用复杂的什么防拆电路,因为批量下的可靠性才是最重要的,而且还需考虑投 ...

不要再多说了, 小心被恐怖分子把你绑架了, 专门去做勒索蛋, 闹市里放一颗弄一大笔银子, 或是达到什么正字目的, 黑白两道这辈子都不会让你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炸弹的话一般用什么供电?直接剪了电源线的话我觉得会爆炸

瞬发电雷管的击发冲能只需要8A平方毫秒, 只需要1000uF电容充电到12V这么一点点能量, 如果你还能找到电容器, 上面还有一半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要再多说了, 小心被恐怖分子把你绑架了, 专门去做勒索蛋, 闹市里放一颗弄一大笔银子, 或是达到什么正字 ...

你这不是在“启发”么?不过,恐怖分子可不会那么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错,设计完全可以公布,刻意的防拆弹设计并不难。不过,绝大多数真正用来作战的爆炸性武器系统中的引爆 ...

早期的炸弹是用定时是不是用秒表定时的,今天的炸弹定时一般用什么,难道真的用单片机?

网友:
独立电源回路的外置看门狗触发雷管,剪吧,剪了单片机电源瞬间爆炸完成双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早期的炸弹是用定时是不是用秒表定时的,今天的炸弹定时一般用什么,难道真的用单片机?

最早的定时蛋, 是派一位死士, 坏里抱着弹弹, 一手执火折子, 蹲在仇人家门口...
与秒表同期的, 可能还有化学定时, 比如用稀硫酸跟金属丝反应, 金属丝断了, 弹簧就推动撞针击向火帽...
单片机做的最好别用, 怎么也得上CPLD才安全. 这玩意要求可靠性比汽车软件要高才好, 有见汽车用单片机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最早的定时蛋, 是派一位死士, 坏里抱着弹弹, 一手执火折子, 蹲在仇人家门口...
与秒表同期的, 可能还有 ...

汽车一般用什么,FPGA?

网友:
看个热闹,真实情况应该不是这么玩的,这也太粗糙了,好歹整片avr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汽车一般用什么,FPGA?

也不是FPGA, 而是汽车级的微处理器, 如世博, 飞思卡尔, 英飞凌等大厂才有. 资源没单片机那么多, 至少说程序存储器, RAM是外置的, 也没那么多IO给你用, 需要扩展. 汽车的ECU, 有点像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单板机. 功能和性能非单片机所能比.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瞎几把扯淡,扣电池多方便。

扣电池是不行的,只要加一个几电容,与电感配合,扣掉马上就可以起爆。把雷管取出才是最可靠的

网友:
要是我,我就用多个继电器互联锁,配合电容电感储能。只要你不拔掉雷管,只要是扣掉电池或是剪断供电线,继电器立刻释放,其常开触点立刻闭合。。。。。。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扣电池是不行的,只要加一个几电容,与电感配合,扣掉马上就可以起爆。把雷管取出才是最可靠的

取雷管? 下面还连着一个拉发雷管咋办?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取雷管? 下面还连着一个拉发雷管咋办?

,那就是把炸药扣掉,一点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那就是把炸药扣掉,一点点

嗯, 《敌后武攻队》的土地雷,你可以这么干。现代的炸药都是铸型,很少有粉剂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嗯, 《敌后武攻队》的土地雷,你可以这么干。现代的炸药都是铸型,很少有粉剂

那直接剪雷管的起爆线呢?是不是就没有起爆能力了。或是用示波器检测雷管的信号,然后用波形发生生器模拟,然后切断雷管输出与输入,然后把每个爆药包放到安全地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那直接剪雷管的起爆线呢?是不是就没有起爆能力了。或是用示波器检测雷管的信号,然后用波形发生生器模拟 ...

不可拆, 会这样布线吗?

网友:
抛砖引玉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可拆, 会这样布线吗?

那就只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早期的炸弹是用定时是不是用秒表定时的,今天的炸弹定时一般用什么,难道真的用单片机?

有机械式的,也有化学式的,电子式反而极少用,因为“定时”这个功能并不复杂。而用电子式的,即使在今天,可靠性也不如机械式或化学式的,所以今天的延时炸弹依然不用电子电路实现,更不会用什么“单片机”。

网友I:
炸弹呢,只有板子没有炸弹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炸弹呢,只有板子没有炸弹

讨论的是怎么控制炸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讨论的是怎么控制炸弹

远程炸弹,好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讨论的是怎么控制炸弹

简单的定时功能用单片机,这就是个大忽悠。电池供电的设备用数码管显示,数码管还那么大,又是个大忽悠。
就算是用电子式定时,也不必搞这么复杂吧?越复杂就越容易出故障,可靠性越低。

网友:
二战时,英国在1940年发展出与雷达原理相同的无线电近炸引信的原型。美国参战后,在美国科技及研究局(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之下完成无线电近炸引信的设计,并开始大量生产。
这是一种专门用来对付飞机的引信,装在高射炮弹上。高射炮弹不必碰触到飞机,只要到达飞机的一定距离内,引信就会使高射炮弹爆炸,靠破片对飞机造成损伤。无线电近炸引信的使用,令美国海军的防空火力有效度大为增加。这种近炸引信被视为盟军的重要秘密武器,因此在初期一直避免在可能落入敌方手中的情况下使用,一直要到1944年,这限制才被撤销。在战争末期防御日本神风敢死队攻击的火炮,大部份都得助于无线电近炸引信。在欧洲战场上,无线电近炸引信是英国在1944年成功阻挡德国V-1火箭攻势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时可没有集成电路,连晶体管都没有,用的是玻璃壳的真空管。
高射炮弹发射时加速度达到两万G(重力加速度),换句话说真空管在炮弹发射时承受的力是自身重量的两万倍。真空管要做得多牢固,才能够承受这么大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