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锂电池保护IC的疑问

楼主:
在淘宝上买了几个锂电池保护IC画PCB的时候发现点问题
不敢怠慢,特来请教
这是我在百度里找到的数据手册

手册里的参考电路是这样的
感觉怪怪的,充电IC的正极接锂电池正极没啥问题
可是充电IC的GND要浮动的,不能与主电路的GND连接
而且这种电路只能保护充电 ,放电它怎么保护呢?

又看了引脚定义
VM引脚是这样说的“The negative terminal of the battery pack. The internal FET switch
connects this terminal to GND”

我英语不好,百度翻译了一下,好像这个引脚才是接电池组负极的
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更合理一些

怀疑数据手册有问题,所以又找到一个应该是官网的链接
看了一下,参考电路和上一个文档一样

http://www.xysemi.com/ch/System/pdffile/2015103017274673499.pdf

所以现在很迷茫,不知道这个电路图到底应该怎么画

网友A:
呆! 充电的调整管接在GND与CHARGE-之间. 放电保护由电池内置保护板进行强制保护, 软保护则是用电设备通过电压检测进行操作.

网友:
关于VM端口的描述, 楼主明明用都用红线框起来了

网友:
芯片焊接后调试,第一次要激活,需要VM和GND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呆! 充电的调整管接在GND与CHARGE-之间. 放电保护由电池内置保护板进行强制保护, 软保护则是用电设备通过电 ...

这颗芯片应该是充放电都有吧
用它直接给没有任何保护的锂电池充电,不然要它就没啥用了

我又看了手册
负载是接在CHARGER+和CHARGER-之间的
这样电池的BAT-就可以通过芯片内的开关通断来保护放电操作了(比如CHARGER+和CHARGE-之间的短路)

不过发负载接在左边相当于主电路中的GND要和CHARGER-接在一起
BAT-和芯片的2脚GND接在一起,而这个GND和主电路的GND是隔离的

如果是这样2脚起名为BAT-是不是更合理一些?

另外关于VM引脚的解释还是有点迷糊